首飞FPV心得,

楼主(2015-06-08):
   上星期购得鹰眼锐视一台,TX600发射机一个 ,CCD摄像头一个   开始装机。
调试不算麻烦 也比较简单,只要接头正负极不要插错就可以了 由于卖家发过来的平板接口不对,于是联系了他们,还好答应给我换一个。可是收货时间已经是星期五了  卖家说不用平板也可以飞的 只是距离会会短些 不过2000米没问题!!不管这些 只用一个蘑菇头周末装机必飞!!
    飞场一般是离自己不远的一个小区路边!由于路是刚修好 基本没有车辆 自己也懒所以都不想跑远去飞
  由于之前的飞行都是看着飞机 现在突然变换了一种观察模式!所以还是会假设飞行后的效果图……
飞机离地升空,有了一定的高度,然后开始瞟了一下屏幕 还能接受的视觉…… 然后  果断丢开飞机目光转移!!
    哇! 第一视觉果然是开飞机的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小紧张的! 然后 开始聚集了一两个围观者  随后发现一个问题了,飞机在哪? 显示器的画面全是一片大地 房屋路面 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由于自己没有装OSD叠加模块) 心里开始发慌 !一个声音在告诫自己,别慌!会回来的 稳住! 没错,突然想起自己身后有两栋小区高楼 然后视屏上往目标方向稳住飞过来,并对围观的人说 请你们看见飞机方位后告诉我! 渐渐 飞机进入了视线然后某某人用手指着某处 那…… 我目光赶紧游离过去。没错 锁定了目标 安全降落!
     事后总结 对新手或者刚飞FPV摩友 飞行前一定要对你飞行的区域有一个熟悉。 因为飞机上天后看见的就只是大地一片了 哪都像!这时才明白  原来OSD是那么的重要 ! 当然了 除非你是低空或者有东西参照物哦!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比较理想一点的飞场  至少玩FPV和一般模型不同  起码能让视频头在天上的角度 能直观的找到你的空白方位 ! 也欢迎大家讨论你们的经验

网友A:
飞FPV用的摄像头应该有一定的向下角度,差不多二十度左右,你看一下成品机的摄像头平台的角度就知道了,这样在平飞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地面的景物。一开始飞FPV的时候,最好先找好一个参照物,这样在回航的时候能快速找到家(起飞点)。再一个就是最好用滑翔机来飞FPV,你用3D机来飞,应该是个高手了,FPV最好不要做一些动作幅度的动作,会晕死的。

楼主:
没错!这也是我刚刚想说 后来忘记了的 。  视频角度问题 ,刚玩不太明白 现在知道了一定要有一个向下角度  不然总是在显示器里面2/3都是在看天 不得不一直推杆才能看见地面 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FPV用的摄像头应该有一定的向下角度,差不多二十度左右,你看一下成品机的摄像头平台的角度就知道了,这 ...

2楼说的没错,lz应该是个高手。载机就和人不一样,要是有飞行员的体质的话看屏幕飞3D的话也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lz应该是个高手。载机就和人不一样,要是有飞行员的体质的话看屏幕飞3D的话也该……

   以前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的围观,这次飞机下来后 我有点小庆幸 真的是多谢当时那一两个围观的  我敢说要是当时他们不在场 飞机准飞不回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当你眼睛从盯着天上的小点 离开2-3秒钟  再去跟踪它的踪迹是很困难的  可能就是3-4秒看不见的时间 飞机就炸了

网友:
3D机飞FPV,高人呀

网友C:
高就高在飞控和OSD都没有用,就敢超视距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就高在飞控和OSD都没有用,就敢超视距飞

  我敢说的是,就看着飞机来飞的话不算高手也离高手不远了    但是刚接触FPV 感觉自己就是个菜了!
在下面的时候 也告诫自己 没有装平板的话 不要造次,就近距离飞会 小试感觉就可以了  谁知道 飞机上天了跟本分不清楚东南西北,就算你能大体分清那么一点点了  初飞的心情是紧张的,上去除了控制住航线外 都顾不上别的了  还等什么呢!?立即购个OSD模块解决!

网友:
只的佩服你板机fpv这要是

网友:
我在飞穿越机的时候,感受跟楼主一样!
我打算尝试买两个激光手电装到飞机上,这样地面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敢说的是,就看着飞机来飞的话不算高手也离高手不远了    但是刚接触FPV 感觉自己就是个菜了 ...

你已经是高人了,现在需要的是FPV经验,不然容易丢机,不过不丢机的FPV生涯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