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图传应该怎么安排?

楼主(2015-06-08):
一个用在机头固定摄像头上,用来查看飞行姿态、方位、osd信息什么的!
另一个用在无刷云台摄影机上,用来传送航拍的画面!
两个图传能都用5.8g的吗?还是一个1.2一个5.8?

网友:
都能用5.8   不同频道就好   使用 1.2G 按规定来说是违法的

网友A:
我今天测试了飞手和云台手使用两套5.8G图传,干扰严重!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我的大疆图传配创兴科805接收,距离只有30-40米就开始花屏,没法看了!而且dji发射的频道和接收机的不一样,每个频道必须偏移一个位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测试了飞手和云台手使用两套5.8G图传,干扰严重!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我的大疆图传配创兴科805接 ...

偏移一个不行 得偏移多几个

网友:
若不一定要同步一起看,, 加个遙控視頻切換器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play uav有个osd可以接两个摄像头用遥控可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