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同一衛星兩台機器的可行性

楼主(2015-06-08):
今日會收到一台480但未有接收,我有個設想,我380用的是AR8000加衛星,由於之前ebar是要先用接收對頻然後拔出衛星接上ebar,立即可用,那我就把這個已對頻的衛星,直接插到480的gpro上,不知可不可行,求指教

网友A:
我是540陀螺仪 直接配两个DSMX卫星,爽飞 未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540陀螺仪 直接配两个DSMX卫星,爽飞 未失控过

我反而想知我這個構想可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反而想知我這個構想可不可能

接收对上频了 上陀螺校准下控理论上应该可以,你上去试一下,检查下不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对上频了 上陀螺校准下控理论上应该可以,你上去试一下,检查下不就成了

是的,因為我是想再買接收前兩台機共用這樣,接收留在380肚子里,對了控的衛星兩台機走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对上频了 上陀螺校准下控理论上应该可以,你上去试一下,检查下不就成了

是的,因為我未回家,心急問的,回家試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ar8000支持的是dsmx卫星  那ebar v2好像只支持dsm2制式的卫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8000支持的是dsmx卫星  那ebar v2好像只支持dsm2制式的卫星吧

這個我不知道,但我裝380時,這衛星接ebar是完全可用的,而且也是顯示ds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