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配桨问题

楼主(2015-06-08):
63厘米O艇2218,3200KV的电机.想配CNC的铝桨,应该配多大的桨合适,请多多指点

网友:
电机小了点吧

楼主:
450淘汰的电机。那用多大的电机合适

网友:
我以前做了个木0,65公分的船。装腾翔的2220电机。

网友A:
用这个2218电机跑不起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2218电机跑不起速度。

谢谢。

网友B:
我也是63CM的O,配的2868电机2210KV速翔,用4S电池,配436铝CNC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63CM的O,配的2868电机2210KV速翔,用4S电池,配436铝CNC桨

谢谢,请问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速度怎么样

60-70以上没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