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 新手惊险返航记

楼主(2015-06-08):
有没有海南的模友,谁搞个微信群一起玩。

网友A:
新手两大弊病 :1 起飞后不看地标,导致找不到家
2 不看屏幕数据,其实显示的参数很明了的指出家的位置,包括距离,方向等
克服目视习惯
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两大弊病 :1 起飞后不看地标,导致找不到家
2 不看屏幕数据,其实显示的参数很明了的指出家的位置, ...

新手没学会看地图指南针飞,一直看着图传。迷失方向了。距离可能是有高压线在旁的原因吧。

网友:
没飞丢就好哇

网友:
看了你的视频真逗

网友:
大疆是自动触发下降的还是,你发指令下降的。

网友:
我完固定翼fpv。有时候也是在头顶了还要找一会儿,还好固定翼续航时间比较充裕,就是没动力也能滑翔降落。

网友:
正准备入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没学会看地图指南针飞,一直看着图传。迷失方向了。距离可能是有高压线在旁的原因吧。
...

对的,你起飞的时候明显是在大桥的右侧,但你迷失的时候是在大桥的左侧上空,这就是地标的作用,找明显的建筑作为参照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