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马达不错哦

楼主(2015-06-08):
超便宜的 质量还可以(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网友A:
用过..烧了我一个电调..电机也烧了.果断退货

网友B:
挺像银燕的18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烧了我一个电调..电机也烧了.果断退货

其实这些小马达都差不多 烧了电机电调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像银燕的1806

这就是仿的银燕的1806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些小马达都差不多 烧了电机电调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呢!

开始是把电调烧了..回家换上别的电调电机又少了

网友:
搭配什么电调 好。。

网友:
刚开始用,都差不多,杂牌货一般都是轴承,和磁钢不行。耐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