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无法保存

楼主(2015-06-08):
安装完成,解锁后,电机运转正常,但无法保存。10秒后再次上锁,保存成功,电机就不转了。请多多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解锁设定那里有个多少秒以后自动锁死项没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解锁设定那里有个多少秒以后自动锁死项没解除?

不是的,如果设10秒,10秒内保存不了,超过10电机锁定了,才能保存成功。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