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0的选择

楼主(2015-06-08):
最近手头的450飞的也差不多了,准备静态,想弄一架480练手,现在可选择的基本上就是:亚拓450L、GAUI X3、KDS360和富丽465。请教一下飞过这些飞机的模友几个问题:
1,哪款的震动相对小?哪款的震动相对大?
2,炸鸡成本哪款相对较低?哪款最大?
以上,请用过的兄弟点评一下,感谢!

网友A:
直接380吧,450和480差别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380吧,450和480差别也不大。
380对我来讲,似乎不适合做练习机,欣赏和耍耍的话,还不如直接570

网友B:
450l炸鸡成本低,副厂件多!亚拓原装的精度高震动小

网友C:
亚拓450L,飞起来震动很小,很跟手。不过可以考虑换掉原厂旋翼头(不耐炸)上飞越或者冰人都可以。

网友D:
我是新手,直接上的X3,头罩骚红好看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兄弟的回复,小飞机就怕震动,会让人疯掉的,所以我会优先考虑震动相对小的。

网友E:
飞机就是7分调整,3分飞行。调不好就难飞。

网友F:
推荐亚拓450l,精度高,振动小,副厂件大把。x3也很多模友买,便宜过亚拓,塑料件多,副厂件少,我个人不喜欢泰世的外观。360不了解。465是亚拓翻版,高手能调到很好。

楼主:
'看来亚拓的450L比较适合我,感谢!

楼主:
可以说一下mikado480优缺点吗?还有炸鸡成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