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KT板用美工刀好还是手术刀好?

楼主(2015-06-08):
切割KT板用美工刀好还是手术刀好?我用美工刀切得像狗啃一样。没用过手术刀。

网友A:
下刀角度小点会好很多

网友B:
我觉着,如果弄不到大量真品手术刀,就用得力美工刀足够好了。先买2~3盒刀片备着
如果要求高的话,基本做一架飞机就要用3~4个刀片,想要飞机好看,就不要省刀片。觉得稍微钝了点就掰掉,掰两次就扔了换,不差钱

网友C:
2楼3楼说的都是经验。个人感觉一架飞机用一个刀片还是可行的。

网友D:
必须手术刀

网友E:
美工刀一样可以切的很好角度小一点别垂直切

网友F:
两种我都用过 美术刀 我个人感觉要好用点 刀片要买好的种 切小口很方便

网友G:
买小美工刀,很好用切口很美,记得经常换刀片

网友H:
买25度的美工刀片·其实没必要那么较真·就算你切得是真的非常好看,你做好后也是会有一些地方磕碰什么的,多切后会有改善的,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I:
我喜欢美工刀

网友J:
我做的基本上都是kt机,,但是一片刀片一架飞机不会用废,,基本上送人了,,刀不要割胶带之类的东西就比较好,,我做的kt机自己认为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