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元话费求续航在20-30分钟的飞机配置

楼主(2015-06-08):
各位大神求飞机配置啊,挂 Blackmagic Micro Cinema Camera摄像头续航20-30分钟的样子,
最好是四轴配置,8轴不喜欢了
用什么电机 电调 电池 鸡架 飞控 图传

希望朋友们踊跃推荐啊,送10-30话费
下图摄像头图片

网友:
很简单的 随意一个轴距在700左右的四轴机架 动力选择6S 的KV 340-400  用15寸或者以上的桨 保证续航20-30分钟

网友:
HIGHT ONE      绝对高效。

网友:
这广告打的很隐蔽

网友:
这广告打得好

网友A:
飞越650机架   4110S 340KV  乐天40A  DJI1555  6S10000   很轻松 ,你试试

网友:
这机器不错,我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650机架   4110S 340KV  乐天40A  DJI1555  6S10000   很轻松 ,你试试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越650机架   4110S 340KV  乐天40A  DJI1555  6S10000   很轻松 ,你试试

这配置能带微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能带微单吧

当然,带GOPRO用3508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650机架   4110S 340KV  乐天40A  DJI1555  6S10000   很轻松 ,你试试

这样3K多久下来了啊,如此便宜么?

网友(2015-07-08):
我这个是5010配1855桨

网友:
这广告打的高啊!

网友:
广告费,才30,还要抽

网友:
鉴定为广告。

网友:
不买 看看 也好

网友:
四轴万一射桨了或者电机堵转了,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这是广告吗

网友:
按照高一来配,20mm以下的管臂肯定不行,最终选什么机器由云台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650机架   4110S 340KV  乐天40A  DJI1555  6S10000   很轻松 ,你试试

这个配置载重1kg不行的,650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