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故障导致动力突然丧失。。。。。FPV爱机结束了

楼主(2015-06-08):
      我的四轴FPV机,从今年一月份开始飞行,起落近30架次,无事故发生。最近事情多,没有飞,放了半个月,前天拿出来飞,想不到就发生了事故。

    当天起飞后,对自已充满信心一时大意没有看电压(平时都飞18分钟,当时只飞行了5分钟),直到飞到1700米才发现电压只有14伏了,心想:完了,回不去了。只好拼命推杆,往水面边飞。最后电压降到12左右,动力全失,自由落体了。心惊啊,怕伤着人。怀自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水库边找(按录象指示),到了水库,没有发现有什么动静,估计没有伤到人,总算安下心了。找了可能摔机的地点,没有发现飞机。尽管没有找到机子,但心想找不到也就算了,至少没有伤到人。正想回程,无意走到一块草地,居然发现我飞机躺在那,而且没有粉身碎骨。
    本次损失:机架电机臂断了一条,脚架断一边,中心板下板脚架固定处断裂,整个机架报废。电池稍变形(有一片测电压是1.5伏,期余2.5伏)。电机、电调、飞控、桨、图传、摄象头、云台均无损。(幸好,摔在有点湿的草地上)
     总结本次事故,得出以下教训:
1、对起飞前的检查要严格,不放过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异常现象。事后查明是电池(4S)中的一片坏了。(难怪起飞前发现是池有点变形,但测了下电压还是16伏,就没有在意,电池是达普,充满电放了半个多月)。
2、在安全的地方飞,本次在水库上空飞,人比较少,也是没有伤到人的原因。
3、飞行时要专心。

这是我的一架用于测试远程飞行FPV多轴机,就这样结束了,上几张图片怀念爱机!

摔机现场及飞机

飞行视频(地面录象)

?from=y1.7-1.2

网友:
这是什么机架?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机架  什么电机?

网友:
看样子损失大么?视频打不开?

网友:
楼主人品真不错,损失几乎没有哈

网友:
达普电池不行呀?我开始担心我的达普了(我的达普电芯平衡不好还不如杂牌的好),你的图传1.2g不和遥控干扰吗?遥控433的???

网友:
好奇图传四叶草怎么这么大?自制的?这么厚重,小桨4S电也不适合远航

网友:
和楼主一样,也是电池充满电放了一周。有轻微胀气,然后拿去飞,电压降得很快。电池保存3.6V单片,切记啊。。。

网友:
多轴适合在视距内飞行  远程FPV还是固定翼比较好

网友:
达普电池是不咋地,真心还不如杂牌电池,还不如我的TCB、youme、音速动力、hrb等电池呢

网友:
损失不大小问题,小修一下,继续飞。

网友:
布线很简洁,佩服。不知道图传功率是多大的,飞了 1.5km图像质量还那么好

网友:
安全没砸坏花花草草就不错了

网友:
充满了放1周,我震惊了。我最多充满了放12个小时。冲个80%放两三天也有。充满放1天以上是绝对不干的。

网友A:
电池不飞不能满电保存啊,都是3.85v保存电压存放,有冰箱最好,你满电保存半个月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B:
没错!是你自己弄坏电池的!以后切记了  不能满电保存电池,充满电不飞都要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飞不能满电保存啊,都是3.85v保存电压存放,有冰箱最好,你满电保存半个月是要出问题的,

是啊,大意了,本来想过二天飞就充满电,后来工作一忙,就忘了放电,以后真的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是你自己弄坏电池的!以后切记了  不能满电保存电池,充满电不飞都要放掉

是啊,大意了,本来想过二天飞就充满电,后来工作一忙,就忘了放电,以后真的要注意了。多谢大家

网友:
满电放半个月,不能怪电池哦!

网友:
穿云的活还是留给固定翼吧,在2600米高电11.0V,我固定翼也可安全无损降落。貌似楼主就是损失机家吧

网友:
之前一直用达普··后来多块电池出现严重不平衡~

还有千万不要满电存放 啥时候飞~啥时候充电

网友C:
安全很重要

网友:
我新手,都是充满放一周的,怪不得很快怀孕

网友:
飞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啊

网友:
满电存放很吓人的,之前有块电池满电放了一个月,都快涨炸了

网友D:
好奇,LZ怎样用Ipad 做监视器啊?用什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LZ怎样用Ipad 做监视器啊?用什么实现的?

同问,好奇

网友:
亮点是你的起飞重量达到了2600kg

网友E:
楼主,怎么把画面搞到ipad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把画面搞到ipad上的

用无线WIFI转发器,把视频信号转成WIFI,IPAD或IPHOTO上安装蓝色妖姬软件,就行了。还可以在IPAD或IPHOTO上录象。是比较方便,IPAD够亮,就是有点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无线WIFI转发器,把视频信号转成WIFI,IPAD或IPHOTO上安装蓝色妖姬软件,就行了。还可以在IPAD或IPHOTO ...

找到了,谢谢,延迟很大吗,有视频吗?

楼主:
?from=y1.7-1.2

网友:
我一般都是并联使用

网友: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网友:
锂电池很矫情,不用就放掉,不然久了必鼓

网友(2016-03-29):
楼主的图传发射时1.2G的,然后用433中继转发433?1.2G和2.4G的遥控不干扰吗?

网友:
433怎么连接怎么用呢?

网友F:
好贴!433是怎么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