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传断频现象

楼主(2015-06-08):
起飞离我和图传接受大概2米远就有出现雪花的现象   等到飞的高度超过1楼高时(超过图传接收高度   )就有很明显的雪化了  偶尔有断频收不到信号蓝屏   一瞬间  不到一秒钟  是不是我图传放置的问题  还是天线的问题需要换蘑菇头??CC3D上面是华科尔1002接收机   接收机上面是创兴科200mw迷你图传,换了个新的显示器  还是这个样   现在录制了视频  大家看看  帮帮忙吧

网友A:
前面就说过了,接电视机正常,接屏不正常就是你的屏不支持弱信号,或者说不支持雪花屏,换新的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就说过了,接电视机正常,接屏不正常就是你的屏不支持弱信号,或者说不支持雪花屏,换新的也没用

可是这才多远距离就会弱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才多远距离就会弱信号

跟距离无关,有遮挡,你转个身,人体遮挡都会有影响,驱动处理不好就蓝屏了,认为信号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距离无关,有遮挡,你转个身,人体遮挡都会有影响,驱动处理不好就蓝屏了,认为信号中断了

求推荐啊   大哥  闹心啊   就拿闪断的一下 心惊肉跳啊

网友:
muyan2011  的意思是换雪花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就说过了,接电视机正常,接屏不正常就是你的屏不支持弱信号,或者说不支持雪花屏,换新的也没用

雪花屏要是没有信号是不是最后还是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雪花屏要是没有信号是不是最后还是蓝屏?

雪花就是雪花的,7寸这种小屏如果是雪花驱动应该不会蓝屏,如果不是雪花的,蓝屏就是驱动板判断为无信号了,会蓝屏基本就没用,根本无法反应不过来

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买7寸屏的那家说换驱动固件就能支持弱信号,结果搞了几个礼拜也没用

另外我也接电视试过,除非完全没信号会转蓝屏,否则有信号是不会转蓝屏的,而且就算无信号切换响应很快,所以无信号蓝屏快速切换的好驱动也是能用

雪花屏其实就是驱动处理无信号是输出雪花,有无信号的切换是很快的,说到底跟屏完全没关系

所以无论是否蓝屏只要能无缝切换信号,不中断就行

个人认为现在买到的能用的ips屏的驱动板的芯片太老,所以处理信号还是比较弱,如果有好芯片驱动那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题来了,找不到支持ips的能塞进7寸壳子的其他芯片驱动板,网上有支持电视功能的驱动板估计能驱动,但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啊   大哥  闹心啊   就拿闪断的一下 心惊肉跳啊

我也有个7寸,可是找不到合适的驱动,只能垫桌脚了

现在买的一个10寸的,不过不是成品,是店家配置的,可以用,但是有些小毛病,过程有些曲折,最终搞定了

关键词:10.1寸显示器 雪花

网友:
雪花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