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地面拉距测试

楼主(2015-06-08):
1) 550米,4通和7通接收机,同时失效 (在办公区测试,路宽大概10米,两边是10层左右房子)

2) 换2.4G 2W功放,没有一点效果

网友:
你那里的电磁环境是有多差啊!~

网友A:
那么说换2.4G 2W功放是骗人的吗?

网友:
功放没接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换2.4G 2W功放是骗人的吗?

没接电

网友B:
你这功放接电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功放接电了么?

当然,并且功放有输入信号的蓝灯亮。
(以前测试 devo7e + dsm2山寨接收, 用功放从 150米,增加到550米,但现在已经550米,再用功放就没有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换2.4G 2W功放是骗人的吗?

我不知道,有测试的,出来说说话

网友:
我的天9目前最远是1200m失控返航
高度目前最高是893m没失控
没有加任何功放、

网友:
多少应该有点效果的。你这种测试结果,我怀疑你失控的那个地方附近有干扰。所以一到哪里,所有的接收机都失效。

天7我自己测过,接收机在15层楼房阳台,发射机在800米外还能控制。

网友C:
功放没接电 相当于连天线都没接,,功放需要单独供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没接电 相当于连天线都没接,,功放需要单独供电的啊

都说过了,功放接了电,指示灯正常。

网友:
这效果已经很NB了!不过功放就是个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换2.4G 2W功放是骗人的吗?

压根就没有2.4G,2W的功率~~
都是夸大的~~~,
实际使用 能达到1W 就相当高了

网友D(2015-09-09):
纠结买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纠结买什么控。。。

都差不多,天地飞虽然可靠,但软件可玩性差。

网友:
最后还是选择了天地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