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大小和抗风性的问题

楼主(2015-06-08):
机架 重量什么的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大桨配合低KV的电机抗风好点  还是小桨配合高点kv电机更抗风

网友A:
明显小江高KV抗风啊

网友:
风大时什么都不行

网友B:
抗风有两个意思
1。 有足够的动力冗余,在必要的时候能顶住风不被吹走
2。 风的速度不可能一直保持不变,在这样的环境中仍能保持稳定

前者大概相当于汽车跑山路,马力越大山路越不吃力。至于第二条,马力大不见得就稳,坦克也能跑山路不是?

不过不管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都是小桨占优势。所以普遍认为小桨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小江高KV抗风啊

恩 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风有两个意思
1。 有足够的动力冗余,在必要的时候能顶住风不被吹走
2。 风的速度不可能一直保持不变, ...

恩恩 形象生动 了解了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