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o尾舵机就是锁不住尾?

楼主(2015-06-09):
一个月前买了四个deko舵机,三个s1102,尾舵机s1107,陀螺仪k8,三个斜盘舵机确实不错,但s1107锁尾一直有问题,感度大了金鱼尾,感度小了锁不住,怀疑是单退虚位大又升级双推丝毫没有改善,舵机摇臂的孔都换遍了还是不行,p,i 数值调整效果不明显,无奈,又订了kst*565在路上,郁闷,莫非deko尾舵机真是有问题?

网友:
你什么飞机?

网友:
一样,我的也是锁不住

网友:
不会吧。。我的尾巴还丢在那里 没用呢

网友:
我也是 亚拓450的520舵机坏了   换了DEKO D1107死活金鱼尾调不好 尾巴都换了一套了 一个鸟样  无奈又买了个KST 565 虽说贵点吧  可药到病除啊!!!~~

楼主:
用deko s1107舵机锁尾的介绍介绍经验,别让他闲置!

楼主:
deko舵机厂家能介绍一下锁尾要领吗,现在我都怀疑其他人是如何使用s1107锁尾的!

网友:
支持楼上,调过的介绍一下吧

网友:
我用的50多元的山寨9257,飞了一年半了,锁尾都杠杠的

网友:
我的x3先把1107装在左侧,舵机臂从内往外第三个眼,会有轻微金鱼尾,后来把舵机装右侧去,舵机臂第二眼,好像没金鱼尾了

网友:
用k8,建议行程那个数值最好是在80 到120之间,不在这个区间的,调整孔位
还有就是不要一出现金鱼尾就怪舵机(这个不止说1107,使用其他舵机的模友也大有人在)
1、检查尾推的顺滑度,要做到对折尾桨,滑块能自动降落到底
2、解除尾桨夹和螃蟹爪的连接,横向拉紧尾桨夹(力气用大一点),然后来回晃动机身,手里感受一下有没有卡涩感
3、检查尾舵机球头安装好以后会不会碰到尾管固定座
4、1107是窄频舵机,检查频率是否设置正确
5、检查设置尾舵机那项的时候,尾桨夹是不是0度
本人2架450,1架x3,原来使用kst515和8910a+,1107出来以后全部换成1107,从没出现过金鱼尾

网友:
我刚刚回复的内容哪里去了,打了好多字啊
算了,再重新写一遍吧
论坛里人云亦云的事情太多,只要某个设备出现一个问题,立刻有一大堆人立即从自己的飞机上挑有没有同样的毛病,我不光说1107,其他电子设备同样
本人2架450 原来是kst515舵机,1架x3原来是8910a+,后来都换成了1107舵机,从来也没出现过金鱼尾的情况,
我来说说我对尾巴调整的一些看法
1、尾巴的顺滑度,这个是一定要好的,尾巴的顺不顺滑直接关系飞机的尾巴好坏,尾推是否顺滑,检查防范,尾桨对折,然后把滑块拉到最高,如果能够利用自身的重量使得滑块降到低,算顺滑
2、拆掉大桨,拆掉尾桨,尾拉杆,上电,推油门,然后用手去波动尾推L臂,感受一下,是否顺滑,要能手推到一边,松手,立刻滑块居中才行
3、尾推距离的哪个数值一定在80到120之间,不是的,调整孔位
4、尾中立点调整
5、尾舵机的球头是否和尾管固定座有摩擦
我的k8设置都是指数为0,其他全部默认

楼主:
刮风的时候有金鱼尾吗?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我现在用4.8v的电源,是不是必须得用7.4v的电源才能锁尾正常?

网友A:
不用纠结了,用K8的朋友不要用DEKO舵机锁尾,估计是不支持,我之前也是用DEKOS1107飞450,K8陀螺仪,不管怎么调都是金鱼尾,现在将这个舵机换到500级油机上,锁尾没任何问题,因为我的油机用的MB

网友:
1107速度太快了,机子状况一般的可以用1102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我现在用4.8v的电源,是不是必须得用7.4v的电源才能锁尾正常?

现在啥电调还提供4.8v的供电啊,舵机稍微电流大点,估计k8就该保护了,
建议更换好赢50Av3电调,也不用开7.4v,开个6v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了,用K8的朋友不要用DEKO舵机锁尾,估计是不支持,我之前也是用DEKOS1107飞450,K8陀螺仪,不管怎 ...

500以下机型,MB有优势的
飞过250就知道,250上MB完胜
DEKO不可能不支持K8的  我们这四十多个K8,小机全是DEKO
1107速度太快,对机子状态要求高一点,但是激烈3D确实爽
如果用来悬停航线 用1102反而调试简单了

楼主:
哪儿都没动,换了565,6v的ubec,啥事都没了,锁得尾巴像一根棍!谢谢大家!

网友C:
舵机速度,陀螺感度,尾舵机球头距离,尾桨中立点角度,这四点是要相互匹配的,不同的舵机要匹配不同的机械调整的。

网友:
我的几只1107琐尾都没的问题撒,一样都是k8+s1107琐尾。都锁的很好。bec现在开到7.4v。

网友:
D1107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楼主:
我有时间再换回1107用7.4v试一下!

网友:
我用亚拓的套机 锁尾舵机也是怎么调都有金鱼尾  把球头装到最内侧  瞬间解决金鱼尾

网友D:
楼上的几位1107出不?出的话收开玩玩

网友E:
怪事,我 450PRO 用 S1107 搭 K8 ,鎖尾一根棍般的硬,怎會有人說這東西與 K8 不合呢?
尾舵機就設 BLS251 那項就好了啊

网友:
我跟风出了2套 KST215  全部换成1102  1107,2只480 都是PRO改了,一个飞龙卷风,一个飞蓝K8,锁的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以下机型,MB有优势的
飞过250就知道,250上MB完胜
DEKO不可能不支持K8的  我们这四十多个K8,小机 ...

K8 一样飞,没问题。机子状态太差建议用龙卷风,抗震不金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我现在用4.8v的电源,是不是必须得用7.4v的电源才能锁尾正常?

电压太低 主要原因 我以前也是1107金鱼尾 现在用v3 100a  7.4v电压 锁尾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怪事,我 450PRO 用 S1107 搭 K8 ,鎖尾一根棍般的硬,怎會有人說這東西與 K8 不合呢?
尾舵機就設 BLS251 那 ...

您的1107用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1107用的电压是多少?

我全机只有供 6V 而已,没装 V3 是因为嫌 V3 太肥,只能侧挂,不够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全机只有供 6V 而已,没装 V3 是因为嫌 V3 太肥,只能侧挂,不够美观

好的,我也用6v试试!

网友F(2015-07-09):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几位1107出不?出的话收开玩玩

95新,2起落!1107  214332131

网友D:
引用 网友F:
95新,2起落!1107  214332131

几两银子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两银子出

130包块。就是新的。有意加QQ。120不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