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三轴云台,不歪脖的!

楼主(2015-06-09):
求推荐一个三轴gopro云台,不歪脖,千元左右,越轻越好!(其实我打算用来挂小米)
谢谢各位!

网友:
来坐沙发 拿分的

网友A:
挂手机,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挂手机,什么型号?

楼主应该想说的是小蚁~

网友:
diy三轴云台

网友C:
700块的云台可以用,效果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块的云台可以用,效果可以的

求推荐个具体型号!

楼主:
不用控制板?

网友C:
搜啊,狗三轴云台

网友:
我也在寻找中,最近想换掉2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啊,狗三轴云台

效果是个问题啊,我看好多云台都歪脖....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是个问题啊,我看好多云台都歪脖....

正常不歪,偶尔速度快可能歪,都一个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想说的是小蚁~

哦哦,我说怎么会挂手机呢,直接说小蚁不就完了嘛

网友D:
飞宇mini  3D  998  你值得拥有  我现在有一台飞宇G3云台的  性能挺好的  mini 3d  应该是升级版  电机都带有码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宇mini  3D  998  你值得拥有  我现在有一台飞宇G3云台的  性能挺好的  mini 3d  应该是升级版  电机都带 ...

真的有那么好么?我真心想把KBM两轴给干掉上3轴不然我的电动收放脚架就木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那么好么?我真心想把KBM两轴给干掉上3轴不然我的电动收放脚架就木有用武之地了

我个人觉得G3和大疆的H3-3D不相上下 还可以切换模式  至于mini  3D  也是飞宇公司的  虽然我没用过 但是可以说 买了不会后悔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G3和大疆的H3-3D不相上下 还可以切换模式  至于mini  3D  也是飞宇公司的  虽然我没用过 但是 ...

G3是不是免调试云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3是不是免调试云台啊?

是的  但是有两三个选项可以细微调整  就是当云台上电之后不水平  可以在软件里面调整姿态校正  航向跟随速度模式的跟随速度也是有高中低 可以调整 的 不过一般默认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但是有两三个选项可以细微调整  就是当云台上电之后不水平  可以在软件里面调整姿态校正  航向跟随 ...

谢谢大神,等我装好机,把两轴出了换个G3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G3和大疆的H3-3D不相上下 还可以切换模式  至于mini  3D  也是飞宇公司的  虽然我没用过 但是 ...

H3-3D我知道它的缺点,那G3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H3-3D我知道它的缺点,那G3有什么缺点呢?

额 我只用了10多天 目前还没发现缺点  硬要说缺点的话 那就是云台电机线外露 还有云台挂架有点毛刺  这个云台对重心不敏感 我装门把重心调节偏离横滚重心大概3cm  云台还是正常工作 换其他云台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 我只用了10多天 目前还没发现缺点  硬要说缺点的话 那就是云台电机线外露 还有云台挂架有点毛刺  这个 ...

我在论坛里搜了好多用此云台发的视频,最大问题就是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