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寸雪花屏DIY折腾结果

楼主(2015-06-09):
老板发过来的屏驱动有瑕疵,电容爆了若干,电源芯片过热导致屏幕不稳定
换上固态电容,电源 芯片加散热勉强应付,最终加入小蜗牛风扇解决
然后整合加入接收,双天线并联

网友A:
楼主这是何苦,还是装3脚架上吧

网友:
怕成摆地摊的

网友:
这个天线很复古啊

网友B:
你的手和脖子不累啊?

网友:
双天线并联?

楼主:
是的,不讲理论,但是有点效果
关键是不知道两个接收如何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手和脖子不累啊?

没办法,买了个7寸ips不支持雪花,随便找了个10寸的可以用就挂上了

脖子和手配合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何苦,还是装3脚架上吧

嫌脚架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讲理论,但是有点效果
关键是不知道两个接收如何合并

单纯的并联天线会不会出问题啊,我也想用两个单接收模块自己改双接受,但不太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纯的并联天线会不会出问题啊,我也想用两个单接收模块自己改双接受,但不太会

用两个接收并联视频线是可以用的,主要两接收机同型号并联视频线接到显示器上,接收器调到同一频道再把调频按键并联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接收并联视频线是可以用的,主要两接收机同型号并联视频线接到显示器上,接收器调到同一频道再把调 ...

我还是比较怀疑这样的做法

接法上可以这样做,问题是,你想象一下,一个接收是正常图像,一个接收到雪花,两个叠加了会什么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比较怀疑这样的做法

接法上可以这样做,问题是,你想象一下,一个接收是正常图像,一个接收到雪 ...

显示器只会显示信号强的那个,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只会显示信号强的那个,明白了吗?

确定?
如果确定那倒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