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900和S1000+整套费用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最近想上大机器,想请教坛里的兄弟,不含遥控器和相机,S900和S1000+全套配齐大概分别是多少费用?我指的全套是指能开展正常业务,主要涉及一些必要备件,还有个电池也是大头,电池一般5块应该够了吧,比如前几天有个帖子说零度高一全套多少钱,这样就心里有个底了,量力而行。轻行内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话说官方有参考价 也可以去各家经销商那比比价去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585633448给你个店铺,可以看下,问问店主了解下

网友:
我有一套需要联系qq358654285

网友(2015-07-09):
为什么选择大疆  你完全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8轴 不含机器如果是大疆 大约在48000元  如果不是大疆可以便宜到30000吧     我航拍也是开始上了S1000后来才明白被坑了

网友:
你可以上大疆的飞控  不需要机架云台什么的都是大疆  一样的手感 一样的安全

网友:
我在杭州 我的s1000飞的就不多  我自己装的 6轴飞的比较多

网友:
s1000配零度双子星,用的很爽,价格稍贵

网友:
配置台复杂,没法具体报,想详细沟通可以联系我qq3327703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已经搞了高一了

网友(2015-08-20):
出s1000!全套不带相机38000

网友(2015-11-12):
出s1000+ a2 osd futaba 14通道  三块电池 29000 微信 4747635

网友(2015-12-12):
我也出1991959906

网友(2016-05-12):
我是从s1000开始的,突出了个能炸,人家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我是摔到摔不动了才上天。

网友A:
一般约50000万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约50000万左右

50000万??5万万同胞?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00万??5万万同胞?

网友:
手抖多了一个0 是5万

网友:
我们出S900套机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兴趣
加我微信 18605629593

网友:
酷点电池厂家报个到3389984663

网友:
不建议楼主使用大飞机,调试比较麻烦。悟X5个人感觉就已经够了,可能我还不够专业吧

网友:
请可以在二手交易区发帖的朋友帮我把下面的字发到二手区。谢谢。

出售S1000+全套专业航拍设备(大连地区)

S1000+、A2飞控、Z15-GH3云台

2.4G蓝牙电台、iOSD MARK II、5.8G图传

Panasonic GH4相机、OLYMPUS M.ZUIKO DIGITAL ED 12mm f/2.0相机镜头

FUTABA T14SG遥控器2台

Pulse电池2块 一块22000mAh 一块16000mAh
还有一个1500W 60A的充电器电源,充电器回国时忘记带了。

美国Go Professional Cases三防运输箱

箱子除可装飞机以外还可装4块大电池和2个遥控器及图传显示器等配件,飞机无需折下相机就可装进箱子,并且装进后相机和云台有相应的保护,不会随意转动。
箱子是随本人从美国飞机托运回国的,箱子官方网站在下面
http://goprofessionalcases.com/shopcases/dji-cases/dji-s1000-case.html

所有设备及配件除了GH3云台当时是给的,其它的可以说是9.99999成新,飞机装完试飞了3次,就在没用过。

由于本人在美国不在从事相关行业,这次回国探亲便随机托运回国。全部设备在大连,为避免麻烦本人不支持各种网上交易,只可当面交易。
你查验设备没问题后,给钱拿走就完事。

有意者可加微信jerry8180423或打电话13194267740 详谈。

网友:
这个价格是在盖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