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感谢前辈们答疑,想知道原因的进

楼主(2015-06-09):
?from=y1.7-1.2先上视频。全过程

楼主:
再上照片 云台扭曲了 狗4壳子和屏幕都裂了
脚架也裂了
断了2根机臂+3个桨

损失惨重啊。。。

楼主:
顶到20楼就开始分享原因

网友A:
好吧,回帖到此为止,让楼主自己一个人郁闷吧!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回帖到此为止,让楼主自己一个人郁闷吧!哈哈哈哈哈!!

呵呵,昨天不但郁闷,而且伤心,不过今天想明白问题所在了,心情正常了

网友:
最幸运的是没有砸住人!

网友B:
去年我的6轴掉下来,电池直接着火。吓死我了,幸好没砸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的6轴掉下来,电池直接着火。吓死我了,幸好没砸住人。

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同感同感!          起飞前做好充分检查,等待GPS搜星定位后再起飞,最大程度减少故障!

网友C:
损失挺大的。除了自己拉油门及电压保护外,还有啥原因了?都砸这样了,原因也都砸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失挺大的。除了自己拉油门及电压保护外,还有啥原因了?都砸这样了,原因也都砸碎了吧?

网友:
电机电调一要用好的,机器在地面要做负重低飞(1米高度)测试,3个电(冲满到1S<=3.6V)。这是主要是测试电调和电机。 电池电压需要加回传报警,报警电压设置高点3.8V,飞远了飞高了给降落留有动力。注意遥控器与遥控器,图传遥控器,WIFI,等设备的间是有干扰的。不容易发现,尽量远离基站和WIFI多的地点飞行。你飞行时其它模友少开关控,对频操作。

网友:
飞行前做个计划,完成计划后别贪飞。  不以电池还有电作为飞行的理由! 炸机是飞行的一部分,在炸机中成长!

网友:
炸的不轻。

网友D:
把那俩人吓了一跳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俩人吓了一跳吧?安全第一

那两个同学还是反应比较淡定的,呵呵,我当时也装的挺淡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同学还是反应比较淡定的,呵呵,我当时也装的挺淡定

其实都是装的

网友:
好吧 直接顶到20楼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呵呵

网友:
这楼就到20了 楼主赶紧的

网友:
电池换了吧

楼主:
咳咳,情况是这样的,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吧
1、我当时怀疑是电池的问题,电池是刚买的,牌子是九泓,买了2块,一块5200+一块2200,总共消费了才300,所以我就怀疑便宜电池出事了。
2、然后我回来求助了很多前辈,想知道原因,然后就有第一个惊喜了--APM就是好用啊!摔下来的时候都断电了,没想到居然还是能下载到数据,上图

楼主:
。。。刚才写了好多,居然断网了,继续吧。。。由上图可知,坠机的原因是电池过放了,就是没电了。
而没电为什么不是慢慢降落,而是自由落体呢?在图上可以看出是因为我一直开的ALT-H模式
那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我飞了4次,第一次和第二次,BB响3.7V,飞了7分钟;第三次BB响3.6V,飞了10分钟;而这次我才飞了5分半啊!上午充满电的,下午飞就成了这样放电,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
第二天,我联系了电池厂家,说了问题,没想到人家态度还挺好,所以咱也就讲道理,厂家帮的分析原因。
昨天晚上太生气,所以就没动飞机,现在我就按他说的测试电池,这里插一下我飞机的配置:

panda的飞翔的地板号
550机架,飓风2814 kv770,1147的便宜桨,三轴云台,5200飞机供电*1,2200云台供电*1,飞机重量2392g

2200电池测试电压,纯粹没有,单位老师傅帮忙看了下,发现有1s摔坏了,得,4S变3S了,测试电压,单片3.3多
5200电池测试电压,16.7V???!!!难道是因为摔的变形了,所以产生了化学反应,回电了?---厂家说:“不可能的”
当时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啊?

其实写到这里大家应该就能分析出来为什么了
呵呵,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写了好多,居然断网了,继续吧。。。由上图可知,坠机的原因是电池过放了,就是没电了。
而没电 ...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写了好多,居然断网了,继续吧。。。由上图可知,坠机的原因是电池过放了,就是没电了。
而没电 ...

我的起飞前都会检电池片数 飞控会回传电池信息 比如 6S 16000MAH 电流消耗情况 等下给你发图吧

楼主:
现在揭示这次坠机的原因:是我错。主电池和云台电池接翻了,都是XT60的插头。。。BB响插到了主电池上,所以也没有报警。
=============================================================
所以这次坠机也能说是一次电池的极限测试
2392g的四轴,用2200mah的电池,居然飞了5分半,这电池厉害啊,而且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揭示这次坠机的原因:是我错。主电池和云台电池接翻了,都是XT60的插头。。。BB响插到了主电池上,所以 ...

电池是要看寿命的 以及C数 高海拔稳定性 低温放电情况

网友:
狗白瞎了

楼主:
修复需要500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揭示这次坠机的原因:是我错。主电池和云台电池接翻了,都是XT60的插头。。。BB响插到了主电池上,所以 ...

我的四轴也和楼主差不多的重量 4S5000mah  飞17分钟 如果是2200  应该有7分钟吧  而且我电池还便宜   才120块左右

网友:
新手有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四轴也和楼主差不多的重量 4S5000mah  飞17分钟 如果是2200  应该有7分钟吧  而且我电池还便宜   才1 ...

那估计你的配置 比我的合理,尤其是电机和桨,我kv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