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死胖子,但有很多硬件及技术问题,希望各兄弟指教

楼主(2015-06-09):
有直机底,固定翼3D免强能飞,现在想入FPV载机,首选
鹰爪死胖子,现在就是搞不懂用什么飞控,GPS,OSD比较好
要自动返航的,这几个硬件就是小白,请各位兄弟指教指教
谢谢!

楼主:
还有的是,图传增程,遥控增程,怎么搞,控是futaba14SG

网友:
配置:   1.载机       大胖子
             2.电机      A.  原厂电机     9*4.5桨 (手抛起飞)      或     B.  2820   KV920    11*7桨 (需要加装起落架,滑跑起飞)
             3.电池     4S  5000maH * 2块 电池 (动力供电)   ;  3S 2200maH电池一块( 飞控供电)
             4.飞控      A. 推荐 MFD 果子飞控  (人性化OSD界面设计,方便调参,飞控自带胖子V尾默认参数,不用调参即可安全起飞)       B.飞宇41AP 飞控也可以。      C.其他飞控没用过,可以自己尝试。
            5.图传       用5.8G的比较安全,1.2G效果比较好但是不推荐使用(据说干扰雷达)。
            6.摄像头     普通500线以上的摄像头即可150元左右。   也可以用高清的,可能贵一点。
            7.显示器     7-10寸普通高亮雪花屏即可。
            8.起落架     前轮转向起落架            A。如果是新手,比较推荐安装起落架    B.如果场地不允许,还是手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的是,图传增程,遥控增程,怎么搞,控是futaba14SG

少了一个   433增程, 用Rlink  433.  连接FUTABA 14SG很方便

网友A:
飞控:  果子MFD 飞控,   性能可靠,目前累计飞行2300KM了。OSD界面友好,功能实用。
图传:5.8G  1.5W的就行。完全满足FPV需求。如果要远飞,用AAT平板跟踪天线。
控增程: 14SG+Rlink433 增程,10-15 KM正常飞。

网友A:
补充一下,FPV建议 天行者1800,速度慢,好飞,可以轻松飘降。 你 可以考虑一下.    相比较,胖子速度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FPV建议 天行者1800,速度慢,好飞,可以轻松飘降。 你 可以考虑一下.    相比较,胖子速度比较 ...

请问果子的软件参数易调吗?兄弟还有以后的技术能否给我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FPV建议 天行者1800,速度慢,好飞,可以轻松飘降。 你 可以考虑一下.    相比较,胖子速度比较 ...

看看人家的自我介绍:直机,3D勉强。
太入门的是看不上了。

网友B:
楼上诸位都是大神,都太高端了。。 我给楼主推荐个相对简单点的吧。。。

飞控用切糕飞控就行,至于几代,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U2S就非常不错(OSD+GPS),满足你说的功能,增城的话可以先不用,先能在周围2000米内飞再考虑。
载机也别什么死胖子和天行者了,推荐你买130元的冲浪者,经济实惠,好飞又便宜!动力跟直升机的电池也能通用。
额外你需要买个GPS定位器,防止丢机用,也就200左右,按照我的入门套装你装起来,足够你玩了。。。。 等你把FPV飞熟练了,后面自己随便配咯。。。
下面说说图传,图传我本人在用的就是创牌的600mw的图传,配蘑菇头,效果不错,其他牌子的没用过,不好评价,
FPV屏幕的话看你经济能力,有条件的,弄个鹰眼屏幕,带DVR能录像,不错,没条件的,随便弄个屏幕也不错,反正FPV过程传输的信号都很垃圾。。看不出太大区别,
摄像头,推荐买个600线的就可以了,90以内的就行,别听商家吹嘘,没用,你图传最高才600线,摄像头那么高有毛线用。。。
机载DV的话,推荐808,体积小,重量又轻,效果还是很震撼的。二手的才30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果子的软件参数易调吗?兄弟还有以后的技术能否给我支援

看OSD界面,用遥控器直接调参,方便,还可以通过遥控器在OSD界面下设置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诸位都是大神,都太高端了。。 我给楼主推荐个相对简单点的吧。。。

飞控用切糕飞控就行,至于几代 ...

楼主遥控都用FUTABA 14SG了,其他配置也不能太低了。呵呵,想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各位兄弟多谢指点,我手头有14SG,闲置6008接收,
鹰眼锐视,300mw图传,600线摄像头,始终喜欢的是死胖子
,因为它可以装云台,续航能力觉得都比较强,希望可以飞远
点,所以GPS和增程觉得都要装上,不过FPV还是小白,所以还
望各位前辈兄弟指教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诸位都是大神,都太高端了。。 我给楼主推荐个相对简单点的吧。。。

飞控用切糕飞控就行,至于几代 ...

U2s是U22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FPV建议 天行者1800,速度慢,好飞,可以轻松飘降。 你 可以考虑一下.    相比较,胖子速度比较 ...

用啥配置好呢求推荐

网友:
欢迎入坑,楼上说在灰不错,入门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啥配置好呢求推荐

4S  5200maH电池     2814   KV1100电机  9*6寸桨            或         2820     KV920   11*7寸桨(需要改装机尾)         飞控随便用一个
如果想远飞的话,433最好用Rlink(15KM应该没问题,自己试过)

图传用平板天,如果近距离普通天线即可(8K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  果子MFD 飞控,   性能可靠,目前累计飞行2300KM了。OSD界面友好,功能实用。
图传:5.8G  1. ...

兄弟,果子飞控有自带GPS和OSD的吗?是否我买个果子飞控标准版就可以了?

网友D:
我原来飞冲浪者V5,有一次差点飞丢,之后上了果子飞控,RLINK433增程,配合14SG控转发模式,冲良者空间太小,上了死胖子,现在飞的挺好的,很放心。图传用欧姆威1W的5.8G,14DBI小平板,四公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果子飞控有自带GPS和OSD的吗?是否我买个果子飞控标准版就可以了?

标准的一套,OSD   GPS    都有,你可以让他送个空速计,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飞冲浪者V5,有一次差点飞丢,之后上了果子飞控,RLINK433增程,配合14SG控转发模式,冲良者空间太小 ...

果子自驾依返航能力稳定,我三次失控都安全自动返航。(其实是视频图传失去信号,无法判断载机方位,直接关控,触发自驾仪自动返航)。   以前也用过Arkbird控,竟然返航失败,直接丢机。后来经小彭介绍,用了果子,现在飞了两千多公里,还算幸运,一直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