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 新手启动问题

楼主(2015-06-09):
小弟刚刚入门航模,用的飞越450,由于身边没有老鸟带,只能自己一个人摸索,现在飞机启动很不稳定,快要离地时不是左偏就是右偏,变化无常。陀螺仪按照论坛中推荐的新手值设定好了,就是起飞不了,希望有经验的大哥给小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辛苦啦!

网友A:
正常, 轉速不夠和貼近地面都會不穩定, 如你未飛過還是找人幫你試試, 或加一個訓練架.

网友B:
首先确定十字盘是否调平 ,再看飞机陀螺仪的补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轉速不夠和貼近地面都會不穩定, 如你未飛過還是找人幫你試試, 或加一個訓練架.

哎哎,附近没有老手带,都是在学校自己摸索,苦逼啊。

楼主:
现在上电后,十字盘是水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十字盘是否调平 ,再看飞机陀螺仪的补偿是否正确。

十字盘是水平的,我想问问,陀螺仪怎么看补偿,陀螺仪不是只是跟尾巴的左右等有关系吗?请大哥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是水平的,我想问问,陀螺仪怎么看补偿,陀螺仪不是只是跟尾巴的左右等有关系吗?请大哥指教

那肯定是陀螺仪的问题了。无副翼的机子的陀螺仪是3D陀螺仪,会根据机身的倾斜用舵机进行修正,和所有舵机都有关系。你把电机线拔掉通电 ,手持飞机倾斜四个方向,看四个方向修正的效果是否正确。

网友C:
在JJ将要起飞时,推油门要果断一点。

网友D:
跟我当初的问题有点像,我是因为陀螺仪左右补偿反了

网友E:
通电 切熄火 上下油门 看十字盘在 高中低三个点上是不是都水平

网友A:
請問樓主模擬器四面過關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电 切熄火 上下油门 看十字盘在 高中低三个点上是不是都水平

是水平的,非常平,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JJ将要起飞时,推油门要果断一点。

恩恩,但是现在是,只要一推,接着就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模擬器四面過關了嗎?

还行,在模拟器中飞得还行,至少起飞和对尾悬停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当初的问题有点像,我是因为陀螺仪左右补偿反了

敢问大哥,最后如何处理的,怎么调节,小弟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陀螺仪的问题了。无副翼的机子的陀螺仪是3D陀螺仪,会根据机身的倾斜用舵机进行修正,和所有舵机 ...

谢谢大哥的好方法,视频如下:

我发现,如果左右倾斜,斜盘基本不动,也就是不补偿;但是如果前后移动,斜盘会有点动。我的陀螺仪是K8,想问大哥如何处理?

网友F:
會不會是你認為 直昇機就是直上直落呢?
去查找一下 地面較應 看看是不是有這樣

网友:
十字盘感度多少,好像太低了导致斜盘不动作,另外看到补偿好像反了,kbar的斜盘模式没选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 轉速不夠和貼近地面都會不穩定, 如你未飛過還是找人幫你試試, 或加一個訓練架.

哇。威哥,咁有心情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好方法,视频如下:

你倾斜机身的动作太柔和了,动作快一点,就能看清舵机的修正方向了。是往倾斜的反方向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是你認為 直昇機就是直上直落呢?
去查找一下 地面較應 看看是不是有這樣

我明白您说的地面效应,但是,按说如果有地面效应,应该始终往一面倾斜,我的飞机是一会左偏,一会右偏,不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倾斜机身的动作太柔和了,动作快一点,就能看清舵机的修正方向了。是往倾斜的反方向修正的,

恩恩,刚刚快速动了下,好像舵机的补偿幅度很小,而且速度很慢。下面是我的K8设置。请大哥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我也感觉是修正反了,当初刚调450用V8也是这样没离地就啪的侧翻了,再废了几幅桨以后终于发现自己设置错了!楼主再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感觉是修正反了,当初刚调450用V8也是这样没离地就啪的侧翻了,再废了几幅桨以后终于发现自己设置错了 ...

大哥您是说哪儿修正反了?我先在扫了一个大齿盘,一副大桨了,这倒无所谓,就是感觉不是要起飞的趋势,很纠结,希望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您是说哪儿修正反了?我先在扫了一个大齿盘,一副大桨了,这倒无所谓,就是感觉不是要起飞的趋势,很 ...

进入安装,在舵机方向中先把陀螺修正方向调整对,再看遥控器遥杆控制舵机的方向是否对,不对的话在遥控器里设置摇杆反向。同是新手,也因修正方向反了扫了大奖,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刚刚快速动了下,好像舵机的补偿幅度很小,而且速度很慢。下面是我的K8设置。请大哥看看有什么问题 ...

100,80,65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好方法,视频如下:

看视频十字盘没有调好啊!飞机倾斜十字盘应该自动调平的,比如机身前倾后面的舵机应该是向下压的动作,十字盘会始终保持水品的!你视频里的舵机根本就没有修正啊! 借鉴下这个 视频看看修正是怎么调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明白您说的地面效应,但是,按说如果有地面效应,应该始终往一面倾斜,我的飞机是一会左偏,一会右偏, ...

不是地面效应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恩,但是现在是,只要一推,接着就歪了。

遥控的舵机修正方向和k8里的舵机修正方向不一置  所以快起飞时舵螺仪一修正  飞机就往一边倒    你要把遥控器上舵机的方向调成和k8里面舵机的修正方向一置才行      我也不太懂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遥控的舵机修正方向和k8里的舵机修正方向不一置  所以快起飞时舵螺仪一修正  飞机就往一边倒    你要把遥 ...

恩恩,谢谢您的指点。我现在用的FUTABA T6EX老控了,等过几天14SG来了,我重新调试。辛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地面效应的问题

恩恩,我感觉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视频十字盘没有调好啊!飞机倾斜十字盘应该自动调平的,比如机身前倾后面的舵机应该是向下压的动作,十 ...

好的,小弟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进入安装,在舵机方向中先把陀螺修正方向调整对,再看遥控器遥杆控制舵机的方向是否对,不对的话在遥控器 ...

恩恩,谢谢您。

网友K:
主旋翼陀螺仪增益太大了 尾巴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旋翼陀螺仪增益太大了 尾巴也一样

陀螺仪小弟调到了70+,上面有一个我的K8图,请大哥看看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K:
风格到八十 敏捷度到七十。后面三个60 100 60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风格到八十 敏捷度到七十。后面三个60 100 60

好的,谢谢大哥, 等遥控器到了,我重新调整试试。辛苦您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小弟调到了70+,上面有一个我的K8图,请大哥看看有什么问题没?

你调机子用的螺距尺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哥, 等遥控器到了,我重新调整试试。辛苦您了。

咋还换控呢……之前啥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好方法,视频如下:

看了视频,机子前倾和后仰时陀螺仪补偿就是错的。你说侧倾的时候十字盘没补偿,也是不应该的。这样必炸啊。你重新到V8软件里好好调下。网上有详细的调节视频,对于刚入门的模友,陀螺仪调节毫无疑问是最难的,其实多试多调慢慢就掌握了。没想象中那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机子前倾和后仰时陀螺仪补偿就是错的。你说侧倾的时候十字盘没补偿,也是不应该的。这样必炸啊 ...

恩恩,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咋还换控呢……之前啥控

小弟说实话,N年前,第一次买的油直50级,配的FUTABA T6E,买来第一次炸鸡了,差点出人命,吓得我送人了,但是遥控器留下了。后来想玩了,重新入魔,潜水一段时间,决定买的飞越450,想先用旧的遥控器凑合,但是实在太老了。所以,又入了14SG,估计明天就到了,我再试试。有问题在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调机子用的螺距尺么?

恩恩,用了,遥控最低、中间、最高的螺距分别是   -2  、5.5  、 11 。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小弟说实话,N年前,第一次买的油直50级,配的FUTABA T6E,买来第一次炸鸡了,差点出人命,吓得我送人了 ...

都n年前了。大哥 我肯定比你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用了,遥控最低、中间、最高的螺距分别是   -2  、5.5  、 11 。

十字盘绝对没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K:
都n年前了。大哥 我肯定比你小

哈哈,我现在刚大学毕业(90后),马上去读研了,您呢?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您详细说说吗,十字盘平,是指机械上的水平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现在刚大学毕业(90后),马上去读研了,您呢?

我大二……比我大两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您详细说说吗,十字盘平,是指机械上的水平吗?

十字盘平是软件上面弄啊……说着挺麻烦的,有附近的模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十字盘平是软件上面弄啊……说着挺麻烦的,有附近的模友吗?

哎哎,附近没有,没有老鸟带真的很苦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大二……比我大两届

恩恩,看来是我大,你是学弟,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看来是我大,你是学弟,嘿嘿。

都要读研了……这才是大神492591410我q加q说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哎哎,附近没有,没有老鸟带真的很苦逼。

我玩了一年直机了,飞的一般,调机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玩了一年直机了,飞的一般,调机还是没问题的

恩恩,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哥,最后如何处理的,怎么调节,小弟什么都不懂。

把遥控设置反向,K8设置正向

网友L:
这贴很有用,表示关注中,同新手,刚装好X3机身部分,,正准备调试电子设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恩,向您学习。

我看了下 我幫我小第裝的450
敏捷度 我是調90 飛起來定定的
參考

网友M: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陀螺仪的问题了。无副翼的机子的陀螺仪是3D陀螺仪,会根据机身的倾斜用舵机进行修正,和所有舵机 ...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三轴仪的平衡现象也太弱,倾斜机身,滑盘只有一丁点反应,这个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三轴仪的平衡现象也太弱,倾斜机身,滑盘只有一丁点反应,这个也正常?

相对来说飞机前倾后仰的时候十字盘修正比较大,侧倾较小。你的V8软件调节都正确没有,如果正确。你安装一个训练架试飞下,没事的不会炸。

网友B:
还有十字盘水平我们一般只用机械调节 不是在软件上调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相对来说飞机前倾后仰的时候十字盘修正比较大,侧倾较小。你的V8软件调节都正确没有,如果正确。你安装一 ...

买来的到手飞,应该说是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买来的到手飞,应该说是没问题吧?

为什么会买到手飞,根本不推荐那种东西。对于你以后的飞行、维修都没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贴很有用,表示关注中,同新手,刚装好X3机身部分,,正准备调试电子设备,,,

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十字盘水平我们一般只用机械调节 不是在软件上调的。

嗯呢,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下 我幫我小第裝的450
敏捷度 我是調90 飛起來定定的
參考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来说飞机前倾后仰的时候十字盘修正比较大,侧倾较小。你的V8软件调节都正确没有,如果正确。你安装一 ...

嗯呢,学写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买来的到手飞,应该说是没问题吧?

买的时候,里面参数是飞3D的,说的灵敏度比较高,现在我都调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