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船轴突然发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09):
我的船 共玩了3次12电,突然发现 标红色圈处 发黑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请各位模友多多指教下,谢谢。
另外在岸上空转时,标红圈处很快就发烫了,这正常吗?
是因为里面的轴与外面的壳 有磨擦导致的吗?

网友:
水!有毒!!玩笑

网友:
轴是是2转转4的吗?

网友A:
不好意思,看漏了条老鼠尾

网友:
这是铜管里的耐磨管磨穿所致,另外鼠尾就是没油润滑

网友:
拆开检查塑料王套管,看看有沒有磨穿。

网友:
磨擦。高温。。。

网友:
摩擦的吧。

网友:
高温烫的,王管破了吧?

网友:
摩擦过大了,检查看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不锈钢的管,高温会变色的。

网友B:
怎么会让船在岸上空转,不负载转速非常多,如果换成车,轴承会容易挂掉

网友:
塑料王没了。

楼主:
估计是的,谢谢了。

楼主:
我准备 ,拆开来看看,平时没有加过黄油,估计是出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让船在岸上空转,不负载转速非常多,如果换成车,轴承会容易挂掉

我是新手,不知空转有这害处,长加识了,谢了。

网友:
高温。
摩擦系数太大

网友C(2015-07-13):
应该是外轴套和内轴摩擦发热,冷却后出现的退火现象,说明内外轴在发黑的位置产生大量摩擦产生热,高温使得外轴发红,退火。
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如果是软轴,考虑是否外轴套是否弯曲或者有挤压变形,内轴的四氟尼龙保护套(俗称的塑料王)有穿孔或者内轴钢丝有断裂,磨损了外轴套。
如果是硬轴,看看是否轴内缺少防水润滑油,或者外轴;两端轴瓦(轴承)磨损造成磨损
至于空驶,不要全速即可,船轴在水中,水可以承担润滑和散热的作用,岸上就全靠轴套内的耐磨层或润滑油,不要全速,注意温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外轴套和内轴摩擦发热,冷却后出现的退火现象,说明内外轴在发黑的位置产生大量摩擦产生热,高温使得 ...

感谢模友的 热情细心专业指导,谢 谢
正是有了 你这样的模友 模群才得以壮大发展呀

网友:
       谢谢你的褒奖,共同提高而已,也许说的也不一定正确,至少希望能给你点提示,具体问题还是要你自己分析的。模无止境,技精于研。有想法就说出来,对了接受,错了笑笑置之不理,毕竟都有共同爱好。只是希望互相帮助的人越来越多,看笑话嘲弄的人越来越少。

网友:
加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漏了条老鼠尾

关于老鼠尾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软轴硬轴都需要用老鼠尾吗??

网友:
老鼠尾用在软轴上才有意义。硬轴无需要用这东西

网友(2015-09-27):
正常老鼠尾可以加个家有口加点液体油,平时维护也方便可以用油来清洗,如果想省事就直接从电机连接的口向轴里打黄油

网友:
正常老鼠尾可以加个加油口加点液体油,平时维护也方便可以用油来清洗,如果想省事就直接从电机连接的口向轴里打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