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的进阶飞行特性调整

楼主(2015-06-09):
在完成GPro的直升机设定后,接下来就是到飞场进行最后的飞行参数设定,可依据每人手感不同来调整机体的反应。在试机前;
1、新手可使用初学者建议参数,可按右下角的套用。我一开始试新手参数,舵量大一点才有反应,机体反应很稳定,很适合新手。一般已入门可使用默认值没有问题。

2、建议把十字盘里的"十字盘拨杆Expo%"及尾舵里的"尾舵拨杆Expo%"取消为0, 改由遥控器的ELEV/AILE/RUDD 中的Expo来控制。但建议 ELEV/AILE  Expo% 不要大于20%,以免影响讯号线性度。, RUDD 尾舵可由20-30%开始再视个人手感调整。
"
4、集体螺距升降舵补偿
停悬后保持水平,开始慢慢垂直拉升,逐次加快拉升的速度(加大集体螺距).在过程中是否有机首抬头或后退,前进现象,而没有保持水平? 如是,则调整如下方画面中左下角红框的"集体螺距升降舵补偿"值。另外,在拉升过程中在最大正螺距拉升机体的倾斜度大于在中角度螺距拉升时,则要检测十字盘在最大正负螺距是否有保持水平。而如果在最大集体螺距拉升时,如果有失速状况,则要检视是否转速提供足够升力,是否电池C数不足,还是最大螺距太大等因素.

5、十字盘在最大正负集体螺距水平调校
在拉升过程中在最大正螺距拉升机体的倾斜度大于在中角度螺距拉升时,则要检测十字盘在最大正负螺距是否有保持水。如果没有水平,则可再进直升机设定里的正负集体螺距调整页面,并把集体螺距打到最大/最小再调整下方的微调功能来配平十字盘。

但这时问题来了,在飞场调机要拆旋翼头再上十字盘配平器实在太不方便了。幸好,彩虹飞场士权兄分享他的束带调整大法,只要利用束带跟便利贴,就可以在不拆旋翼头组状况下进
行十字盘的配平了。是不是很方便啊^^。建议束带可顶住旋翼头下方,基准点才不会跑。

6、大螺距拉升时尾会右偏再回来
进行大集体螺距拉升动作时如果尾舵在拉升过程中或在正负螺距转换时,尾旋翼会略为右偏再回来时。这时就要调高下方画面中 "尾舵集体螺距补偿" , 一次以3-5单位为基准.反之如略为左边再回来则表示补偿过多,而要降低设定值。

但如果已调了10单位虽有改善却仍有小幅右偏,这时建议把"尾舵集体螺距补偿"先调回来,把"尾舵正比感度" P Gain调高,这时应有大幅的改善。但如果尾舵会快速来回振荡则应调低。接着再调高 "尾舵集体螺距补偿",直到不会右偏为止。而这调整须在动力足够负担相对螺距不掉转,尾旋翼正常没变形,尾部控制机械结构滑顺为前提。

尾舵相关参数说明 :

尾舵总感度:
为整体感度,基本上大多固定一个值,再用控来微调调整.
控的感度是整体感度, 会跟尾舵总感度一起作用。

尾舵正比感度:P ,
P 主要在任何干扰施以较大的力道来回馈, 譬如在动力足够下,感度已到一定,但拉升时,尾仍会向右偏,这时应先提高正比感度(加大力道) ,再利用尾舵对集体螺距来补偿微调.

尾舵锁定感度:I

I 增益愈大, 会对干扰反抗愈强烈,如遇到风吹,增益愈大,愈想把直升机维持在原来位置.这个值是尽可能调高,但过大的尾锁定感度会造成回弹。

7、十字盘感度调校

在高速航道中急速回转, 如果感觉机体有点变反应迟缓或桨有点失速.可调把十字盘感度提高,但如果会速度略快小幅的摇晃则应调低。
如果会速度略快小幅的摇晃则应调低。

网友:
太详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初学者福利,感谢

网友:
很详细的讲解,顶一个!

网友:
技术贴,感谢分享

网友A:
风格设定有用吗?感觉没啥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格设定有用吗?感觉没啥用嘛

要飞才有感觉,在地面上看不出来的

网友B(2015-12-23):
看到这篇文章才有信心调试GPRO,之前搞来搞去尾巴还是回弹,放假马上再调试一下,到时如有不懂希望能指教

网友:
另请教楼主 Gpro到底用着怎么样

网友(2016-02-18):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篇文章才有信心调试GPRO,之前搞来搞去尾巴还是回弹,放假马上再调试一下,到时如有不懂希望能指教

尾巴螺距补偿增大就好了,我试了可以

网友:
gpro锁尾怎么设定?我450l,一直红灯,看说明要绿灯才是锁尾吧

网友:
先留个足印,备用

网友:
收藏 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