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铂金40A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头一回飞450直机,用的好盈铂金40A,非定速模式
富丽450DFC,普通模式螺距-2到8度,油门中位大概4.5度,悬停时油门大概60-70%的位置
zippy 2200mah 35C
油门曲线0-50 一条斜线

现在问题来了
1、如果油门曲线设置成0-60一条斜线,明显感觉到大桨转速降低,这个是因为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对么?
2、0-50一条斜线的油门,悬停尚且没有太大问题,悬停飞完一块电池大概5分半后,换第二块电池,悬停飞不了一两分钟,电调过热保护,用手摸比较烫。看过电调说明书,把第十一项值改成了8hz,发热似乎没有改善,电压保护设置middle,启动模式超柔和,电池3S,其余值基本默认。电调发热是因为油门输出一直过低导致,还是因为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导致,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引起的?

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么

楼主:
补充一下,原厂的大齿和斜齿及3S电机,没有换过任何部件,全是原厂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转速太低导致电流过大,试试0-60-100折线,螺距-2~1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转速太低导致电流过大,试试0-60-100折线,螺距-2~11度
我现在在普通模式悬停一下,应该用不到11度螺距吧?
我明天可以试试看再来回复,谢谢

网友B:
电机齿轮间隙合适吗,以前没有调好也是2 3分钟悬停就没电了,电调 电机都烫死了

网友:
铂金40A不建议用定速老实用曲线油门吧!

网友:
螺距错了 油门中立点应该是0°  而不是4.5°

网友C:
书上看来的,油门低了、螺距大了

看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普通模式悬停一下,应该用不到11度螺距吧?
我明天可以试试看再来回复,谢谢

还是设置成11度吧,不然3d手感和航线差太远了

网友D:
油门怎么只有0-50?最好用一条正抛物线,0到100, 螺距-2到-10,3D就用V线 100 90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齿轮间隙合适吗,以前没有调好也是2 3分钟悬停就没电了,电调 电机都烫死了

电机间隙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上看来的,油门低了、螺距大了

看书

油门偏低这个尚且说得过去,有待我中午验证
5-6度左右的悬停螺距,这个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设置成11度吧,不然3d手感和航线差太远了

我现在航线还没有练好,只是正飞四面过关而已
所以还没有切到3D模式,3D模式我设置的±1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怎么只有0-50?最好用一条正抛物线,0到100, 螺距-2到-10,3D就用V线 100 90 100

我比较习惯定速的手感,今天准备把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改成0-50-50-50-50或者0-60-60-60-60试试,有可能是油门太低导致发热
螺距-2到8 和你说的-2到10差别不大,我现在暂时用不到最大油门时的10度

网友C:
小于600的直机,定速油门区别(用处不大,相对还会多耗点电)。

油门曲线0-75-80-85-90,螺距曲线-1到8
螺距低位为负值时,如果喜欢在意外时直接油门拉到底,直机将拍向地面(脚架易受损以及其他部件受损)
螺距低位正值时,直机不易稳定降落,且易被风吹走。

螺距曲线的不同,中立点时螺距不同。
将影响油门摇杆在中立点之下或之上一点点就能悬停,
这是影响手感的关键。
应该是在中立点之上一点点就能悬停。

未经实际验证,是从书上所述理解而来,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于600的直机,定速油门区别(用处不大,相对还会多耗点电)。

油门曲线0-75-80-85-90,螺距曲线-1到8
...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只是不明白电调为什么这么热,只能今天中午换油门曲线再试

楼主:
中午测试结果,换0-50-50-50-50或者0-60-60-60-60的直线油门曲线,大桨转速明显不如0-50斜线油门曲线那么高
最后电调依然很热烫手,但是没有过热保护
电机也比较烫,用手触摸最多忍受两秒就不行了
电机线也在发热
还是因为油门太低导致的电流过大么?

网友E:
刷下BLHELI吧,爽的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下BLHELI吧,爽的妥妥的

刷BLHEI需要准备些什么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下BLHELI吧,爽的妥妥的

谢谢提醒,我看到你写的帖子教程了
刷了BLHELI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看到你写的帖子教程了
刷了BLHELI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么?

BL可以根据你的电机进行调整,不能完全保证能解决问题,但也是一种方法,目前,我自己,包括我身边人,刷了BL的反馈都是一致好评!

网友:
blheli是好东西,玩直机应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BL可以根据你的电机进行调整,不能完全保证能解决问题,但也是一种方法,目前,我自己,包括我身边人,刷 ...

回头有精力我试试看
我先继续调整和测试,看能不能找到原因

网友F:
铂金 40A 定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铂金 40A 定速不行。

我还没有使用定速功能
是通过一条直线的油门曲线来实现的伪定速

网友:
你这种曲线的话,亚拓说明书上有的哦。你去网上下个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比较习惯定速的手感,今天准备把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改成0-50-50-50-50或者0-60-60-60-60试试,有可能是 ...

铂金你没设定速,你用定速的曲线是有问题的。设置100并不是代表你会用到。而且你也用不到。因为那个是根据你的悬停高度决定你的油门量的。普通曲线到100你的螺距时最大状态,这时你的飞机早就爬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也就是说这个点你平时悬停2,3米是根本不会用到的,但是你不设置在定速模式,一定螺距大了,你的油门还在50%,那等于你在压榨你的电调。就好比开车高档低速一样会把电调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铂金你没设定速,你用定速的曲线是有问题的。设置100并不是代表你会用到。而且你也用不到。因为那个是根 ...

那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普通飞行模式
你建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如何设置?
我用你建议的曲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普通飞行模式
你建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如何设置?
我用你建议的曲线试试看

看这里bbs.mx3g.com / forum.php?mod =viewthread&tid= 199618&ordertype= 1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普通飞行模式
你建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如何设置?
我用你建议的曲线试试看

百度 450调机过程说明(以futaba T8FG为例) 里面有你需要的螺距,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 450调机过程说明(以futaba T8FG为例) 里面有你需要的螺距,油门曲线。

谢了,我已经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