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飞控问题——无法起飞,高手请进。

楼主(2015-06-09):
我的机架为DAYA550,3508 KV700电机,乐天40A电调,5200 4S电池,飞控刷固件后,校准加速度,罗盘,遥控,试飞第一次偶尔能飞起来,断电再飞,就在原地打转,即使偶尔飞起来了,也一窜一窜的掉高,桨,电机方向都对,油门行程也校准了,就是不行,起飞时按着飞机,明显感觉上升力量小,推到百分之五十油门之后,升力几乎差不多,有人建议吧THR-MAX参数调大,还是不行。

网友A:
很明显是固件问题 重刷低版本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固件问题 重刷低版本固件吧!

已解决,没错,就是固件的问题,果然是高手。

网友B:
楼主刷的哪个版本的固件,可否告知,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刷的哪个版本的固件,可否告知,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3.2.1出的问题,刷了一下测试版的,忘了什么版本了,再刷回3.2.1就正常,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飞控不是目前写着2.4.7的么

网友:
没事最好别乱刷固件,各种刷固件都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