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定速问题

楼主(2015-06-09):
泰世x3,花2520,v3,k8,,由于开特技时瞬间大螺距,尾巴有回弹,想定速,卸桨设置定速存储模式,转速标定,然后上桨试飞,50油门出现巨大双桨,飞起来也是,后来把定速关闭,就算开特技,又正常了,,不知啥原因……曲线80-70-80,,-100,0,100,请问有解决办法吗?谢谢,本人新手哈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标定好转速,建议使用精灵定速试试
还有定速的油门是普通模式  0 50 50 50 50 ,3D1  70 70 70 70 70  ,3d2   80 80 80 80 80不要超过85

网友B:
V3 必须标定才能定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3 必须标定才能定速的。

谁说必须要标定啊,直接精灵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必须要标定啊,直接精灵就可以

精灵不要标定了吗?   精灵每次都要标定的。

网友:
v3的标定是需要带桨标定的,储存模式情况下根据第一次使用的电池性能来标定,后期飞行换电池之后,电调也是尽量维持第一次标定所使用的电池的性能来飞行,这就导致首次标定是好电池,后期飞一般电池之后电池性能出不来,当然精灵模式每次标定针对拥有多种电池的玩家来说也是好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灵不要标定了吗?   精灵每次都要标定的。

精灵只是在起飞的前十秒是达到定速值

网友C:
定速要装桨油门在50% 启动后旋转11S。就好了。定速后的曲线应该设置成一条直线,普通 0 ~64% ,3D 2520 72%一条直线就很爆了。

楼主:
嗯,谢谢大家,我有空把桨装上标定试试,没想到还和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标定好转速,建议使用精灵定速试试
还有定速的油门是普通模式  0 50 50 50 50 ,3D1  70 70 ...

谢谢,油门曲线差不多是这样的,如果用精灵模式的话每次标定都得启动后转11秒才能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不要标定了吗?   精灵每次都要标定的。

谢谢前辈,精灵模式的话,是不是每次起飞50油门转11秒就可以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速要装桨油门在50% 启动后旋转11S。就好了。定速后的曲线应该设置成一条直线,普通 0 ~64% ,3D 2520 72% ...

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速要装桨油门在50% 启动后旋转11S。就好了。定速后的曲线应该设置成一条直线,普通 0 ~64% ,3D 2520 72% ...

谢谢指点

网友D:
双桨和定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只是在起飞的前十秒是达到定速值

那前十秒 不是标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精灵模式的话,是不是每次起飞50油门转11秒就可以上天了?

精灵每次都要  前10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油门曲线差不多是这样的,如果用精灵模式的话每次标定都得启动后转11秒才能起飞吗?

用精灵定速是前十一秒内不要有大动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精灵定速是前十一秒内不要有大动作就行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桨和定速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

网友E:
估计你主橫軸有點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主橫軸有點歪

炸过,有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精灵只是在起飞的前十秒是达到定速值

这十秒是需要0螺距的,也就是标定,标定就是0螺距转10秒。中将说话也不准哇,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十秒是需要0螺距的,也就是标定,标定就是0螺距转10秒。中将说话也不准哇,哈哈。

的确是应该0螺距,但正常飞的时候谁那么讲究哦,我都是起飞以后离地悬停,稍微等一下,基本上差不多也就要10秒了,转速上来了就可以切3d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应该0螺距,但正常飞的时候谁那么讲究哦,我都是起飞以后离地悬停,稍微等一下,基本上差不多也就 ...

这样搞出来还有用V3的意义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搞出来还有用V3的意义吗。哈哈。

电池不一样,如果全用标定定速,有可能有的电池吃不消,所以用精灵省得还要0螺距50油门标定了
昨天仔细记了一下,如何标定的,我是在地面的时候等v3有个明显的降速了,就起飞,这之前都是标定过程

网友:
就是嘛,這不是只前十秒的事,是你這趟飛行的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