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前辈关于fms 小f3a和p51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看一下电子设备摆放位置和布线,怕搞不好了影响重心和性能

楼主:
如题,f3a和p51设备仓感觉很蛋疼啊!电子设备摆放和布局感觉无从下手啊,布线什么的感觉很麻烦,有哪位大哥师傅装成的现成机子可不可以拍几张设备仓的细节图让小弟参考一下啊,怕自己搞不好了影响重心和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f3a和p51设备仓感觉很蛋疼啊!电子设备摆放和布局感觉无从下手啊,布线什么的感觉很麻烦,有哪位 ...

我的是这样:
小F3A,电调在电池托板下面,电调的电池线延长15厘米,从设备舱下面穿过再从上面穿出,运动P51电调也是在电池托板底部。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
小F3A,电调在电池托板下面,电调的电池线延长15厘米,从设备舱下面穿过再从上面穿出, ...

多谢哥们儿回复,这两个机你也都有啊,看来我要多请教你了,我装到现在勉强爸小f3a装出了个大概样子了,明天再处理细节吧,至于p51就先压箱底吧

网友:
电池仓那么大,设备随便放就行了,当然得整齐点。重心么靠电池前后移动来确定好。

网友B:
这个小3A重心在哪里?用多大的电池最适合?

我一开始太贪心,没用原厂电装,自己上了朗宇2820+好盈60A+4s3300mah的电池,结果导致机头过重,出手就种地了
后来买了机身和原厂电装修复,有半年多了吧,到现在还没真正爽飞一次

网友C:
3300电池那么重 这飞机不行的 这飞机重心敏感很50克都明显头重好多

网友D:
请问:图片上的接收机天线 露出机身外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3A重心在哪里?用多大的电池最适合?

我一开始太贪心,没用原厂电装,自己上了朗宇2820+好盈60A+4 ...

用回原廠的 1150 KV 電機, 50A 電調, 2200mA  11.1V-3S 電池, 很好飛, 重心在前主翼邊往機尾約 125mm.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回原廠的 1150 KV 電機, 50A 電調, 2200mA  11.1V-3S 電池, 很好飛, 重心在前主翼邊往機尾約 125mm.
...

感谢。现在就是这套设备,电池也正好有之前飞塞斯纳剩下的花牌3S2200mah,唯一不同就是电调是FMS原厂40A的,不全油门暴力飞感觉应该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现在就是这套设备,电池也正好有之前飞塞斯纳剩下的花牌3S2200mah,唯一不同就是电调是FMS原厂40A ...

40A 電調真的有些危險,全油門時就接近了,如果一定要用40A的話,那一定要張電調放在空氣流通很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A 電調真的有些危險,全油門時就接近了,如果一定要用40A的話,那一定要張電調放在空氣流通很好的地方.
...

谢谢。手上正好只有40A和60A的,但60A的明显重了好多,因为看介绍说这机动力充沛,考虑要不要把油门行程稍微限制一下,
不过我回头先在地面油门试一下,如果发烫厉害,就换50A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40A电调,地面大油电调烫手,空中飞的话落地感觉还行。小心驶得万年船,以后还是将就半油起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图片上的接收机天线 露出机身外了么?

木有,在机身内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300电池那么重 这飞机不行的 这飞机重心敏感很50克都明显头重好多

真不明白搞那么大的电池干嘛,飞得有比较久吗?结果是一次都没爽。您可以看一下说明书,设计时是1800mA的电池重量设计的重心点,3300mA的电池要后移到那才能抓得到重心,就算你用2200的电池,也要后移到要切掉ㄧ些泡沫才行,所以,换个电池吧!爽才会从那时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不明白搞那么大的电池干嘛,飞得有比较久吗?结果是一次都没爽。您可以看一下说明书,设计时是1800mA的 ...

请教下,用双天3548电机好赢v350电调,3s2200电池,这样搭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木有,在机身内部。

什么接收机 多少钱?不用担心接收距离短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接收机 多少钱?不用担心接收距离短的原因吗

接收机是FrSky 睿思凯 TFR6 -A,这种机无非最多一两百米以内,从没考虑过受控距离的问题。实际上用FPV做过测试800米内信号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