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亲知道哪有977头罩的垫圈买?

楼主(2015-06-09):
老是炸掉头罩垫圈,都不够用了。。。
有木有便宜的替换配件买?我看外孔径2mm左右,内孔径1mm左右

网友A:
淘宝有,貌似两块一个,但你可以用电线的胶套代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貌似两块一个,但你可以用电线的胶套代替吧。

好贵下…

网友B:
这小玩意在买配件时一齐买才合算,运费高于价格,我的V977用塑胶圈垫上,AA胶固定好再装上16#硅胶套,既美观又实用,头罩不容易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玩意在买配件时一齐买才合算,运费高于价格,我的V977用塑胶圈垫上,AA胶固定好再装上16#硅胶套,既美观又 ...

请问16#硅胶套是什么东西?我淘宝不到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