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GH4

楼主(2015-06-09):
请教一下
GH4 航拍全套弄下来要多少钱?
还有GH4视频拍摄效果和佳能5D比(在同样的分辨率下),哪个更好?

网友A:
当然佳能的好 佳能的感光元件比松下的大很多

网友B:
GH4 色彩好点,机器重量小点,续航时间长点!后期成片率高点。都是4K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佳能的好 佳能的感光元件比松下的大很多

用过gh4吗

网友A:
兄弟我用RED和阿莱比较多,GH4用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用RED和阿莱比较多,GH4用的少

没用过那么大的自信评价

网友:
不含相机的话差不多3万就可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585633448

网友C:
别瞎比乱讲,GH4拍摄的是4K,清晰度好,码流高,但不是全画幅画面,感光元器件尺寸小,同全幅4K画面比后期制作容易画面损失。5D拍摄的是标准高清,非4K,清晰度自然不能放在一起相比。码流低。但是全画幅画面,后期调色效果很好。选择哪个主要看你的后期设备支持哪个,以及东家需要什么样的画质。原则上讲,这个两个比如同鸡同鸭比。

网友:
综合考虑,推荐零度高一上GH4,飞机+相机+镜头+遥控器不到4万

网友:
白天,GH4各个分辨率好于5D,夜晚5D在1080P下应该好于GH4的高清,但GH4夜晚用4K拍的话,应该又优于5D了,现在入机器,5D就别考虑了吧,相机大,飞机就大,够折腾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4 色彩好点,机器重量小点,续航时间长点!后期成片率高点。都是4K机子!

佳能5D3是1980X1280

网友:
各有千秋,看你实际更看中哪个方面了。

网友:
有一套要出售需要联系我qq358654285

网友:
都是高大上的装备

网友(2015-07-14):
GH4  性价比高

网友(2015-09-18):
都是豪物啊

网友:
GH4技术来说高不少,如果你镜头不需要特别的,肯定GH4好,毕竟轻不少啊!带GH4飞,最廉价都要17000才能飞起来,云台占一半价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佳能的好 佳能的感光元件比松下的大很多

并不是画幅大就好,视频效果5D3还真比不过残幅的GH4。

网友:
听了楼上的,明天果断上GH4

网友D:
看用途吧,我觉得宽容度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GH4有12档的宽容度就很不错(好像是12档,如果有误请纠正),不过分纠结码率和4K的问题,如果经常跟电视台合作拍素材,人家只要1080, 25P的片子就够了。GH4还有点我特别欣赏,视频没有时间限制,不强行分割,有利于长镜头素材编辑。就宽容度和视频无时间限制这两点,GH4绝对算得上是个披着相机外观的摄像机。所以就目前市场上的同级设备情况来看,航拍选GH4绝对没错,不用纠结全画幅不全画幅的问题,全画幅的优势,在松下的编码以及新推出的固件(付费的)带来的性能提升下,也算不上什么了。

网友:
GH4和A7S哪个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用途吧,我觉得宽容度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GH4有12档的宽容度就很不错(好像是12档,如果有误请纠正), ...

请教 用哪个档会有“12档的宽容度”?选哪里?

网友(2015-10-20):
看来gh4是航拍的最佳选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 用哪个档会有“12档的宽容度”?选哪里?

GH4有12档的宽容度都是照相功能测试的,视频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宽容度。
不过即便如此,GH4仍是目前M43系统里视频功能最强的机器。

网友(2015-11-27):
引用 网友C:
别瞎比乱讲,GH4拍摄的是4K,清晰度好,码流高,但不是全画幅画面,感光元器件尺寸小,同全幅4K画面比后期 ...

大师级别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瞎比乱讲,GH4拍摄的是4K,清晰度好,码流高,但不是全画幅画面,感光元器件尺寸小,同全幅4K画面比后期 ...

不要被5D的“全画幅”欺骗,全画幅说的只是静态拍照,作为摄像时只用到其中200万左右的有效感光尺寸。5D要想使用超采,就必须使用魔灯,但是GH4原生就是带超采,支持4K内录(索尼直到A7S2才有内录)。直白的说GH4是摄像机带拍照功能,5D系列是照相机带摄像功能。
具体可以上摄影机论坛看看

网友:
之前用NEX-5、现在用GH4

楼主:
引用 网友D:
GH4有12档的宽容度都是照相功能测试的,视频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宽容度。
不过即便如此,GH4仍是目前M43系 ...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个宽容度是怎么设置呀?没有用过!??

网友(2016-01-03):
建议上GH4

网友:
九楼点评专业

网友:
GH4配什么镜头,色彩好,

网友:
GH4配上12mm三阳电影头绝对出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