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指点!M690更新后解锁不了

楼主(2015-06-09):
m690试飞了两次 回来把aps和osd升级了下 之后 遥控器解锁 没有反应了  可是脚架 还是可以控制的。  想请教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个功能叫指南针校准

网友:
查看所有摇杆参数是不是100或摇杆校准,这2个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APS-M所有项目重新校准!

网友:
飞控好像需要重新调试设定一遍

网友:
在重新调整一遍,如果还是不行就重刷

网友A:
遥控器14SG里面有自带的校准功能,也做一下,无法解锁就是解锁的时候没有到底,机器傻傻的 不到100 哪怕是99都认为你没有到底,就不解锁

网友:
楼主调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14SG里面有自带的校准功能,也做一下,无法解锁就是解锁的时候没有到底,机器傻傻的 不到100 哪怕是9 ...

遥控器校准 是哪个  我自己找不到

网友:
摇杆重新校准    链接蓝牙或者电脑

网友B:
请问各位,14SG的有效遥控距离是多少?7008接收。

网友:
仔细检查自己的操作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14SG的有效遥控距离是多少?7008接收。

一般都到900~10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