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kbird的一些问题,请各位关注!

楼主(2015-06-09):
虽然玩航模也蛮久了,但FPV还是刚刚开始介入;

经人介绍,入了一套Arkbird OSD,从网上下载说明书后就开始调试;期间遇到些问题,由某宝介绍加入Arkbird的官方QQ群;
入群后,一边调试,一边问些问题,基本上也没得到啥回复,可能是我的问题太过简单,后来自己也搞定了。

调试基本结束了,但是还是有3个问题,搞不太清楚,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就与Arkbird QQ群的群主私聊了一下,也提出了些自己的意见和感觉,群主可能是不能接受还是如何,将我们私聊的内容放在了群上,结果是遭到了嘲笑。好吧!笑就笑吧!

虽然不会再买Arkbird的产品,但这个已经到手的还要用的,问题还是存在,只能在这里请教各位了,切勿嘲笑,不甚感谢!

问题1:
Arkbird OSD上一个4档位的拨动开关,其中4号开关是飞翼模式的设定;同时在OSD菜单中FLIGHT  PARAMENTERS下的MIX的选项中有FLY WING选项;这两个一硬一软的设置,对于飞翼模式应该是同一个意义;问题是,2个设置是需要同时设置上,还是只要二者只要设一个;Arkbird QQ群群主给我的答案是“二者只要设一个”,我实际测下来是硬的一定需要设置,硬的不设置,软的设置了也没用(因为问题过于简单,不好意思再问,否则....);不管如何,我需要一个正确的答案;

问题2:
Arkbird OSD在飞控模式下(CH5>50%),有三种模式返航、自定义和平衡,其中自定义的默认设置也是返航,这二个返航是否同样的概念;Arkbird QQ群群主给我的答案是“一样”;问题是同样意义的设定,在OSD界面上的显示完全不用,在实际操控中,这样的OSD显示是否会造成操控者的误判;同样不好意思继续向群主请教了......

问题3:
Arkbird OSD 菜单 SET CTL  PARAMENTERS下多了一个CENFORCE PARA的设置,不知为何用;Arkbird QQ官方群最新说明书文件中也没有涉及,肯定是我太过愚笨,不能无师自通,还烦劳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实在不能再问Arkbird QQ群群主了。

特此感谢!

网友A:
这几个问题说明书都能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问题说明书都能找到答案。

这位仁兄,是否可以告诉我在说明书的哪段;注,我的说明书是从Arkbird 官方QQ群上下载的。‘

谢谢!

楼主:
有些问题其实很清楚的;
对于第三个问题,只要在全文中搜素“CENFORCE”即可,有还是没有一目了然。
在“Arkbird OSD  V3.1025中文说明书150408”中是没有找到啊!

网友B:
呵呵,楼主这么一问, 我也是用得arkbird, 确实,第三个问题,貌似确实没有找到, 我也尝试找过,没找到,于是我就忽略那个玩意,还是可以完成arkbird的功能:返航, 航点, 平衡。
第一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飞冲浪者,还没玩过飞翼呢,
但是第二个问题, 我没懂楼主的意思啊, 自定义的默认是返航, 在OSD的界面会不同么? 不都是那个小房子的图标么? 这个没搞懂你的意思。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好。。。

我就是A控群的群主,下午你提出质疑说“逻辑有问题”,感觉解释不通所以发到群里,本意是想让大家讨论,并没有恶意哈,群里的朋友也喜欢开玩笑,还没反应过来你就退群了,
结果也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特别是我至今到现在也不知道你的Null指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你既然有信心提出质疑、那不应该还没开始讨论就觉得在针对你啊,何况本意并不是针对嘛,所以这个事儿完全是误会,请别放在心上哈

对于售后和技术支持问题,建议于上班时间与旺旺销售ian11122840 或者QQ群 负责销售的管理员 Nature联系,方能得到最快速的解答

对于你的问题:
1.薄码开关本来是为了照顾不玩FPV、看不见OSD的玩家,所以调薄码开关或者OSD菜单都可以实现 开/关三角翼混控;那么此时你调 一下开关,再调一下菜单,那么两个就是叠加效果,那么负负得正就取消混控了,所以调的时候只需要调其中一者就行,更新飞控会取消这一设计。

2.说明书里有写的,6通道中段默认是返航模式,为的是首飞的时候只调试平衡/返航方便,(相当于默认低于30%是平衡模式,高于30%都是返航)。。调节好平衡返航后就可以随意使用其他模式了。需要在菜单中把自定义模式改为其他模式(例如吊机模式、栅栏模式、航点、陀螺增稳)

3.CENFORCE PARA的设置 是 老固件遗留下来的,这个参数是调试用的,不需要做任何的调节。下面的新固件或者新飞控都会取消

有任何异议可以给旺旺销售ian11122840或者QQ群管理员Nature联系

网友C:
看这几个问题也看得出楼主接触fpv比较晚。
给楼主解释下吧,希望楼主能正确理解当初这个飞控设计的思路。

问题一,飞控提供拨码开关是为了方便没有使用屏幕无法进行osd调参的玩家,不是每个人都像楼主一般有钱直接买了全部设备可以直接享受FPV的。所以拨码开关与OSD等效,切换开关的同时OSD也会改变。问题一中楼主提到更改OSD内设置但是无效的情况,这是没有正确操作保存设置导致,这飞控13年开始就给多个FPVER搞过,所以这不用质疑什么,有兴趣可以直接联系旺旺客服。

第二个问题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飞控原来默认设计是新手可以直接上手玩,虽然有航点和其他模式,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也许比较复杂就默认关闭,意外触发这个设置时只会执行返航(因为a控只有搜满星后会自动记录家位置,所以这个返航逻辑合理),新手上手就是手动平衡和返航,至于其他航点和栅栏功能都需要研究明白说明书正确设置后才能打开。也许楼主是认为所有人都需要买一个apm打开个地面站把所有功能都一一刷在对应位置才叫方便。

第三个似乎是个早期设置,后来废弃的。我没仔细看,说明书没提到的东西是不用去操作的,A控固件刷了好多个版本了A大懒的关系吧...

A群也就爱好者,需要售后请找旺旺客服,我们义务的,不可能随叫随到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这么一问, 我也是用得arkbird, 确实,第三个问题,貌似确实没有找到, 我也尝试找过,没找到, ...

这位仁兄看来是在用Arkbird OSD的,

关于返航模式,就是用一个3段开关来切换,在默认情况下,1段和2段都是返航,但在OSD上的显示一个HOME小房子图案,一个还是平衡模式的图案,一个模式2个不同图标,不都是小房子(至少我的不是,不知道你的如何),不说是否合理,至少容易搞错,实际上真的很搞人脑子,即使在做调试的时候,也容易搞错。

你觉得如何。可惜的是给到Arkbird一点点不同的看法,就...,只能无语闭嘴。

网友:
1.都可以调节
2.出厂默认是返航,需要用别的模式自己调
3.没有用的参数,不用调,之前旧版本1020说明书里有写不调即可,我之前也问过卖家,新固件好像没有这个值了

说明书里都有写的哈。。不懂就去问卖你的卖家呗,直接折腾卖家最好,这个是我的经验,呵呵。。。

楼主:
真的有点生气!,

我也经常被问到一些看似雷人的问题,不会嘲笑他,至少不会鄙视他;况且问题真的雷人吗?举个例子,”飞机(固定翼)为啥可以飞起来?“,试着回答一下,并不是用机翼上下空气流速不同就可以解释的。

航模是个高尚的运动和爱好;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开始的;问些问题就会被鄙视,而且问的是厂家,并以一种非常不能理解的方式。
我们现在的产品越做越好,非常开心;但为总是不认为服务是重要的,而服务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连”尊重“都不懂还谈啥服务、啥产品;
总认为自己设计的东西最好,没有问题,听不得一点点意见或否定;
就以Arkbird为例,自认为说明书啥都写到了,真的吗?
事实是:说明书是以天地飞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为例子做的种种说明;试问,其它品牌的遥控器、接收机的通道序号与天地飞的一样吗?
说明书中有没有指明Airbird的飞控第三通道要接的是油门通道?没有!

如果较真的话,就是“一个连说明书都写不好的产品会好到那里去?!”;
有问题没啥,那服务的人应该跟进吧,服务的人技术差点也可以理解,至少懂得尊重吧,这都做不到。
最后就是没有最后。

网友D:
楼主应该是个工科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个工科男

应该不是…… 理工科会自己慢慢理顺这个逻辑

感觉飞控要为他个人设计才算完美,容不得有不同,否则就是战五渣

楼主:
请问楼上,我是为你所说的生气吗?

网友:
我是来看薄码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几个问题也看得出楼主接触fpv比较晚。
给楼主解释下吧,希望楼主能正确理解当初这个飞控设计的思 ...

可能是帖子核查时间导致没有看到你这个回复;
我不得不再次说明,在Arkbird QQ群中提问时是TA群主,见没有答复后再小窗群主;原因就是QQ群的其他成员未必有义务或时间回答,而群主是卖家要求联系的,被告知其是厂家人员。
如果群主认为也是义务的,或没必要,或不值得答复,可以直接告知于我,我也可以回头再联系卖家,这个都能理解。但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却是不能令人高兴的。

网友E:
“事实是:说明书是以天地飞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为例子做的种种说明;试问,其它品牌的遥控器、接收机的通道序号与天地飞的一样吗?
说明书中有没有指明Airbird的飞控第三通道要接的是油门通道?没有!

既然楼主又提出2个问题,针对问题解答下,

只能说,说明书里都有。。
1.说明书里只展示了“通道舵量示意图”(下图),(看样子只能考虑把天地飞、Futaba、JR、富斯等等,几百种遥控器的5、6通道位置 都截图放到说明书里了。。)
2.接线图(下图)标明3通道接电调

还有,首飞建议手动、然后测试平衡返航、之后可以随意使用自定义模式,说明书里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事实是:说明书是以天地飞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为例子做的种种说明;试问,其它品牌的遥控器、接收机的通道序 ...

图片

楼主:
请仔细看完问题在做回答,都指明与接收机连接的部分;
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是想去如何解决,而是首先忙于如何去解释...(”(看样子只能考虑把天地飞、Futaba、JR、富斯等等,几百种遥控器的5、6通道位置 都截图放到说明书里了。。)”,此话的意思是:”难道你要我把所有的接收机都列出来!“;随后Ace又可调侃一番)

”只要在图中接收机部分将1-6通道的定义标上即可,如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等等...“ - 这是我的建议

楼主:
我从来没有用过天地飞的接收,为此不得不再去问模友帮忙看看通道号对应的定义;

因为相信A控还没做到通道自定义;

网友:
唉,理解万岁!

网友:
说实在话,A控的售后还是很不错的。也很有耐心。这是毋容置疑的。

楼主:
苍白无力

楼主:
还不允许质疑

网友F:
哈哈哈·~楼主是个较真的人啊·建议把A控卖掉 买个开源的玩吧,随意折腾~什么逻辑思维了自己定义~
ARK还是适合大部分用户的嘛,至少我用的感觉很好用,设置简单!
这帖子不是飞控的问题咯~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楼主是个较真的人啊·建议把A控卖掉 买个开源的玩吧,随意折腾~什么逻辑思维了自己定义~
...

东西好坏还没实际用过,是否好不敢评判,所以该帖的确不是对于飞控的,而是对于其制造或生产或提供服务的人。没错,的确比较较真,较真是态度。
无论产品如何,最终决定的还是人,楼上觉得是吗。

网友G:
玩航模很多是靠自己认真,去测试通道,测试拨杆反应和行程大小
很多遥控器设置不一样,比如futaba的5、6通道是自己可以设置的,我的不是三段开关,是旋钮的,还涉及到通道的正反,这都是自己把握的
我所知,华科尔控的接收机通道排序和天地飞的是不一样的
天地飞更死,他的接收机通道直接123456789,而不是告诉你副翼升降油门等等、、
东西是好东西,认真看说明书认真参透
哪个航模玩家是别人设计好自己拿来玩就成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摸索,包括通道,正反,行程,舵面运动和飞机状态
A控给了我们很多条路,我们可以用拨码,可以用osd设置,我们自己走好,自己摸索好,而不是死死的就只能这样设计,那就成了不用自己弄的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航模很多是靠自己认真,去测试通道,测试拨杆反应和行程大小
很多遥控器设置不一样,比如futaba的5、6通 ...

真的不愿意再说了;不论是否看懂这贴是为何而争执,还是为托而来,都没有关系。

对于像类似于ACE这种傲慢,嘲讽用户的态度对于Arkbird是不会有一点点好处。

网友:
常用的品牌控就那么几种,相同品牌通道顺序基本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