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daya 550 零度s4v2装机 加 视频评测

楼主(2015-06-09):
   在飞越650和daya550两个机架之间纠结很久了,最后还是买了daya550,确实挺漂亮,而且折叠体积更小,方便携带,飞行姿态也很优美。之前,潜水好长时间,论坛好多人都说这个机架云台设计不合理,拍出来视频容易有果冻(云台还没装,明天继续更新航拍视频。),但想想总有解决办法得,先装上再说,废话不多说,上图。

配件不是很多,按照图纸很容易安装,做工算是中规中矩(看图),个人觉得没有飞越650精致。下底板不是碳纤的,有点软,整体装上挺结实的,安装孔没有错位的,精度还不错。

中心板内部不是很大,四个电调勉强挤下,
但是不方便散热,所以就装到电机座上,机座和电调之间加上两层海绵,尽量降低炸鸡损失。。焊上,飞控电源模块,12V稳压输出模块,基本上算是完工了。

考虑到机架震动可能会有点大,还是把飞控减震板加上吧,换上高一点的铜柱,布线很是蛋疼,接收机装哪儿都感觉变扭,最后绑腿上,各种倒腾后,勉强算是整齐了。

装上后,看着还不错,感觉比飞越好看一点,纯属个人观点。。

先说一下配置:
1,飓风U4108 kv480电机
2,好盈铂金30A电调
3,APC mr 1245桨  1238榉木桨
4,6S 5200mnh 25c电池
5,daya550 机架 新款
6,零度YS4V2,第三方wifi
以上安装完毕重量达到2.3KG,不知道是不是秤有问题,还是确实那么重。

视频评测
飞控用的零度s4v2,在默认感度基础上稍微调了一下。

飞控报警电压设置的是3.65v,用的APC mr1245桨(桨平衡还没做,不过还可以),电池是TCB(就很便宜。。其它不多说了),3-4级阵风,加小范围航线飞行(还没有加云台相机),续航时间大约20分钟,报警电压设置成3.60v,续航时间应该可以达到23分钟

下面是阵风定点悬停,挺稳定。(1分38秒有亮点

下面测试是用的1238的榉木桨,续航时间大约17分钟,桨震动感觉比APC小一点,效率低了一点,飞控设置和上面一样。

视频,大概3-4级阵风,风大一点会掉一点高度,总体比较稳定。

下面是同学的飞越650,和daya550定点测试,不得不说他的APM调的确实不错,6hgps,定钉子。s4v2,卫星10颗,定点也挺稳。
说一下配置:
1,郎宇4108 kv380电机
2,铂金30A
3,1555碳桨
4,6s 10000mnh(悬停30分钟左右,微风)
5,飞越650
6,apm2.6+6hgps

下面是视频(微风1-2级)

网友A:
沉金版的不是带焊接点的吗?为什么还要接分电板?

网友B:
两种都买过,都是不错的机架。最后留的是飞越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金版的不是带焊接点的吗?为什么还要接分电板?

一共五个焊点。。而且还要焊其它模块,所以就用分线板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都买过,都是不错的机架。最后留的是飞越650

哈哈。为啥呢。

网友C:
哈哈,哥们我也S4v2加12木桨。。。咱俩好多配置差不多。。。哈哈哈,QQ多少?加个好友行吗?我请教一下飞控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哥们我也S4v2加12木桨。。。咱俩好多配置差不多。。。哈哈哈,QQ多少?加个好友行吗?我请教一下飞控 ...

网友C:
论坛好多人都说这个机架云台设计不合理,拍出来视频容易有果冻我之前想买H4,结果买了这个,组完之后试了无数减震球现在还是微微果冻,没有风的时候还可以。我电调塞肚子里了,比你的更拥挤。布线很蛋疼,我还有OSD,3方WIFI、图传等等比你乱多了。。。3508 700KV 4S5300 12木桨(试了很多桨,木桨好一点,就是续航短了1,,2分钟...3.7报警)。总重2.2.。。。。。2.3的样子。沉金板我按说明方上面了,其实像你怎么放下边也很方便,。加个好友,探讨一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好多人都说这个机架云台设计不合理,拍出来视频容易有果冻我之前想买H4,结果买了这个,组完之 ...

我今天再试试云台。。我也拍了n多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好多人都说这个机架云台设计不合理,拍出来视频容易有果冻我之前想买H4,结果买了这个,组完之 ...

我是怕云台安装板,装在沉金板上会不会太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怕云台安装板,装在沉金板上会不会太软。

其实。。。。。都一样,两点跨距不大,感觉上碳板和沉金不能差很多,不过你这种应该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怕云台安装板,装在沉金板上会不会太软。

对了,接收机两个天线要垂直90°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接收机两个天线要垂直90°更好。

ok

网友D:
楼主那里的,看见视频里固定翼满天飞啊,我这里找个人一起玩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里的,看见视频里固定翼满天飞啊,我这里找个人一起玩都没有

兰州得。

网友E:
突然有个发现,貌似你的上下层中心板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有个发现,貌似你的上下层中心板装反了....

对呀,觉得碳纤板上加云台挂载板可能会牢固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呀,觉得碳纤板上加云台挂载板可能会牢固一点。。

其实只要你不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话这点强度是处处有余的。我的是老款DAYA550,云台是挂在两根棒子上,感觉这样减震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只要你不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话这点强度是处处有余的。我的是老款DAYA550,云台是挂在两根棒子上 ...

云台还没测试,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只能打孔上挂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共五个焊点。。而且还要焊其它模块,所以就用分线板方便一点。

前几天我的炸鸡了,我买了新款的沉金板回来换掉老的,用分线板空间太小。而且还有导电的危险,我把分线板背面都弄了一层热熔胶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我的炸鸡了,我买了新款的沉金板回来换掉老的,用分线板空间太小。而且还有导电的危险,我把分线板 ...

我分线板后面沾了一层泡沫胶,里面线,稍微整理一下,不过还是有点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线板后面沾了一层泡沫胶,里面线,稍微整理一下,不过还是有点乱。。

这个机架想完美布线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也头疼。

网友:
高小辉。……。……高小辉………………

网友:
问一个菜鸟的问题,好赢铂金30A没有BEC输出,为什么信号线是三根?另外这信号线怎么这么长,是楼主自己延长的吗?怎么延长的?

网友F:
+一个我在这两个机架上海纠结图腾580折伞哪款,最喜欢哪款,其次DAYA,想长续航,求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我在这两个机架上海纠结图腾580折伞哪款,最喜欢哪款,其次DAYA,想长续航,求支招

两个机架,差不多大,同样配置续航时间应该也v差不了多少,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G:
飞越650有没有试过6s5000的电池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越650有没有试过6s5000的电池续航多久

空载也就18分钟。

网友H:
lz用的什么遥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用的什么遥控啊

天9

网友:
兰州的同学?

楼主:
嗯嗯,对呢。

网友I:
看着像 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像 工大?

哈哈,就是的。你也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的。你也是嘛

额 ,加qq私聊 406065072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哈哈,哥们我也S4v2加12木桨。。。咱俩好多配置差不多。。。哈哈哈,QQ多少?加个好友行吗?我请教一下飞控 ...

你玩零度飞控?

网友J:
你在什么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玩零度飞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的零度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零度是什么问题??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在什么工厂??

没在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