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04板机电机,改修求教!!

楼主(2015-06-09):
朗宇2204电机被我飞坏了,掉了一个磁片,然后我把电机拆开,将磁片重新粘好后,发现电机没以前转的 那么快,就是油门反应比较迟钝,推油,他会很缓和的加到最大,而且还很烫,求指教

网友A:
磁片有极性,N,S极,你装反了,反个向或调个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片有极性,N,S极,你装反了,反个向或调个头再试试。

嗯嗯,感谢!!试了一下,好了谢谢

网友B:
2楼高手,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