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四轴 naza lite升v2 下降不稳定 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09):
配置如下: s500机架 dji2212 920kv 1045桨 好赢天行者20a naza lite 升级v2 2200
电池
起飞上升都正常 可是下降很慢 稍微快一点 就晃的厉害 根本不敢降下来 起飞到100米高度只用20秒 从100米下降到地面要5分钟
请问各位是动力问题吗 起飞重量1kg左右

网友A:
可以排除动力问题,2212在这个载重上,应该不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A:
桨的平衡检查一下看

网友B: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网友C:
下降太快,晃动很正常。但你这降了5分钟,飞控感度,机架震动,都检查一下。

网友D:
机臂换了就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