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5-06-09):
求大神指导怎样可以知道CAD图形里面的翼肋是什么型号,,小生先拜谢啦

网友A:
这个吗,你要需要了解CAD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吗,你要需要了解CAD图纸啊

想改动翼肋数目,,梯形翼,,一改全部就变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改动翼肋数目,,梯形翼,,一改全部就变动了

那样的话,就是会有变动,但是主体放那,内部你可以自己设计下,不过这是比较麻烦的特别是翼型,还有相关的软件,也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就是会有变动,但是主体放那,内部你可以自己设计下,不过这是比较麻烦的特别是翼型,还有相 ...

对,,比如profili,,求QQ
闸门没事可以聊一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如profili,,求QQ
闸门没事可以聊一聊天

352940127,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