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胖前轮转向问题

楼主(2015-06-09):
给小胖子做前轮转向,华科尔RX1002接收机第四通道用Y线分出来,一头接前轮转向舵机,一头接入APM输入4接口。控上没对V尾做混控,在APM上设置了V尾混控。
晃动升降摇杆,升降舵动作正常。晃动方向舵摇杆,前轮动作正常,但是方向舵没有任何动作。。。一旦把前轮转向舵机拔掉,方向舵动作正常。
搜索了论坛的帖子,貌似很多人都是通过接收机Y线分出来的。那么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居然没人回个帖,只好自己顶一下了,期待高人。

网友A:
我 的是大胖,用的也是APM ,最开始用Y线连接尾翼做转向,后来发现,打升降舵的时候,轮子也动,后来我改成副翼接Y线控制了,但是现在变成了,方向不对了。还没解决。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3.4通道 开V尾混控,把转向舵机插如(6或其他通道),设置混控:4通道→6通道

不知道你的控能设置不   反正天7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的是大胖,用的也是APM ,最开始用Y线连接尾翼做转向,后来发现,打升降舵的时候,轮子也动,后来我改成 ...

找到个好方法,APM的输出通道,5-8通道任选一个,接入转向舵机,然后在APM参数表中找到RCn_FUNCTION(n为接入转向舵机的通道号)。将参数改为26,接着下面trim值填入方向通道的中间值。写入参数,即可。接入的结果为:晃动方向通道,转向舵机与方向舵同时工作;晃动副翼通道,转向舵机也工作。效果较为满意。
详见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flight-features/channel-output-functions中的groundsteering段落。
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通道 开V尾混控,把转向舵机插如(6或其他通道),设置混控:4通道→6通道

不知道你的控能设置不    ...

主要是有个飞控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