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刷blheli 13.1后动力不足

楼主(2015-06-09):
如题,好盈电调刷BL13.1之后明显电机动力不足,飞机晃动较大,定高,定点不稳,现在还没挂云台图传,以前刷10.0飞的很稳,这是怎么回事,翻译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出来啥,请大家看看,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应该是PWM问题,做油门行程校正,要单个单个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WM问题,做油门行程校正,要单个单个校,

这提示音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知道怎么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提示音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知道怎么校准

一样的啊,只是重复3(还是4)音一组,就是都叫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啊,只是重复3(还是4)音一组,就是都叫3次。

油门校正是接电,立即油门杆高位,提示音,下拉,提示音,拔电。
设定是3音一组。

网友:
油门高位插电安全些。

网友:
1832太低了吧,改成1950试试?

网友B:
我用30A铂金电调,刷11.2版本,Pwm frequency調到LOW ,用蜻蜓桨6S电池,刮风天都很稳,你可以调一下看看,也可以调到調到DampedLight试试。13.1的版本与12.2以前的版本有区别,我也刷过20A电调,还没用。10A的电调刷了后,电机无力,电调还发热,好盈20A、30A的没问题。与油门行程关系不大,在BLHELI中将4个电调调的一样就可以,不一定用遥控器调油门行程,我用的天控,油门行程调到1.040和1.9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30A铂金电调,刷11.2版本,Pwm frequency調到LOW ,用蜻蜓桨6S电池,刮风天都很稳,你可以调一下看看, ...

多谢指导,我调下试试吧,不行还刷回去,晃得都不敢飞了

网友:
我的升级到 13.2 感觉跟之前的没啥明显区别呀。

低压保护和温度保护,我都是禁用,设置为 OFF 的。
不知这2个开启后,是否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