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怒开一贴 daya550+S4V2装机 附视频评测

楼主(2015-06-09):
  首先申明本帖绝对不是广告贴,前一个帖子竟然被删了!!!看我之前的帖子,应该看出来本人是个新手,还是学生党。作为新手第一个装机贴,有点心塞,重开此贴,尽量减少敏感词汇,求版主手下留情呀。好吧,废话不多说了,开工。

   在某某650和某某550两个机架之间纠结很久了,最后还是买了550,确实挺漂亮,而且折叠体积更小,方便携带,飞行姿态也很优美。之前,潜水好长时间,论坛好多人都说这个机架云台设计不合理,拍出来视频容易有果冻(云台还没装,明天继续更新航拍视频。),但想想总有解决办法得,先装上再说,废话不多说,上图。

配件不是很多,按照图纸很容易安装,做工算是中规中矩(看图!),个人觉得没有某越650精致。下底板不是碳纤的,有点软,整体装上还挺结实,安装孔没有错位的,精度还不错。

中心板内部不是很大,四个电调勉强挤下,但是不方便散热,所以就装到电机座上,机座和电调之间加上两层海绵,尽量降低炸鸡损失。。焊上,飞控电源模块,12V稳压输出模块,基本上算是完工了。

考虑到机架震动可能会有点大,还是把飞控减震板加上吧,换上高一点的铜柱,布线很是蛋疼,接收机装哪儿都感觉变扭,最后绑腿上,各种倒腾后,勉强算是整齐了。

装上后,看着还不,下面就是试飞,评测了。

先说一下配置:
1,飓风U4108 kv480电机
2,好盈铂金30A电调
3,APC mr 1245桨 & 1238榉木桨
4,6S 5200mnh 25c电池
5,daya550 机架
6,零度YS4V2,第三方wifi
以上安装完毕重量达到2.3KG,不知道是不是秤有问题,还是确实那么重!

视频评测
飞控零度s4v2,在默认感度基础上稍微调了一下。

飞控报警电压设置的是3.65,用的APC mr1245桨(桨平衡还没做,不过还可以),电池是某宝黄色那种(就很便宜。。其它不多说了),3-4级阵风,加小范围航线飞行(还没有加云台相机),续航时间大约20分钟,报警电压设置成3.60v,续航时间应该可以达到23分钟。

下面是3-4级阵风定点悬停,还是挺稳。(1分38秒有亮点

下面测试是用的1238的榉木桨,续航时间大约17分钟,桨震动感觉比APC小一点,效率低了一点,飞控设置和上面一样。

下面是定点测试,大概3-4级阵风,风大一点会掉一点高度,总体比较稳定。

下面是同学的650和daya550定点测试,不得不说他的APM调的确实不错,6hgps,定钉子。550+s4v2,卫星10颗,定点挺靠谱。(微风1-2级)
说一下配置:
1,郎宇4108 kv380电机
2,铂金30A
3,1555碳桨
4,6s 10000mnh(悬停30分钟左右,微风)
5,飞越650
6,apm2.6+6hgps

折腾了好几天,各种绝望之后,终于算是把果冻问题解决了。36楼继续更新,云台挂载改装,最终测试视频。

网友A:
感觉中心板焊点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中心板焊点不是很好

嗯嗯,我也觉得,而且下板挺软得。

网友B:
能和楼主交流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和楼主交流下么

可以,有什么问题,我会回复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有什么问题,我会回复得。

有没有q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q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期待后续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持续关注

谢谢,关注

网友E:
不是有沉金板吗,怎么还用分线板!还有为什么你的电调不用短线版,这样你的电调线就不会那么乱。

网友:
用沉金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沉金板吗,怎么还用分线板!还有为什么你的电调不用短线版,这样你的电调线就不会那么乱。

同意

网友F:
楼主您好,

我也是用的这个机架,也发现挂云台摄像头容易有晃动问题,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这个架子上板PDB有点多余,电调线焊上去后想拆上板维护不方便,不如和下板一样的碳纤。
在淘宝找了一圈,没找到下面单独的碳纤板卖,否则就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

我也是用的这个机架,也发现挂云台摄像头容易有晃动问题,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

好巧。。。我也是。。。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电机 和桨平衡问题吧 所以晃动厉害  还有号称新款改了云台固定座 更稳 相对改善航拍抖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沉金板吗,怎么还用分线板!还有为什么你的电调不用短线版,这样你的电调线就不会那么乱。

其实你看我剪的电调线的长度,刚好够机架折叠,不拉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

我也是用的这个机架,也发现挂云台摄像头容易有晃动问题,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

还没用云台。过几天再测试,这两天有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架子上板PDB有点多余,电调线焊上去后想拆上板维护不方便,不如和下板一样的碳纤。
在淘宝找了一圈, ...

对呀,而且软的很。

网友C:
上云台550就需要上4108吗? 之前看很多人用的是3508 大家怎么看啊 到底哪个合适 续航 抗风 带云台和GOPRO的情况 哪个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云台550就需要上4108吗? 之前看很多人用的是3508 大家怎么看啊 到底哪个合适 续航 抗风 带云台和GOPRO的 ...

3508足够了呀,4s电池。我是之前飞机上拆下的4108电机,不想换,就装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508足够了呀,4s电池。我是之前飞机上拆下的4108电机,不想换,就装上了。

哦 那3508和4108续航能力上哪个更好呢 当然抗风能力也要坚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那3508和4108续航能力上哪个更好呢 当然抗风能力也要坚固

动力冗余应该都差不多,41级加6s电池重一点,抗风性能可能也会好一点,主要还是看飞控,还要调的好。

网友C:
哦 3508性价比高点?

网友:
很中意达亚550这款机架,希望可以看到楼主更多的视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架不错

谢谢。

网友:
我也看中了达亚550这款机架,感觉450的稍微小了点,以后升级挂云台摄像头有点不够富余

网友I:
楼主S4V2哪家店买的,S4V2好像停产了。给个QQ聊一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S4V2哪家店买的,S4V2好像停产了。给个QQ聊一聊呗~

我的s4v2已经是老古董了,你买s4v3多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s4v2已经是老古董了,你买s4v3多好。

看到有了~不知道V3和V2有什么区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哦 3508性价比高点?

模友,你最后选的多大的电机,35系列还是41系列的,我也刚换了550机架,用的之前的2216电机,感觉续航很低。也在纠结换3508还是4110电机。

楼主:
首先把机头那两层板子中间再加4根铜柱固定。

然后,用两根铜柱加到Z型挂载杆里面的两个孔,这样就可以把云台往机架重心,位置挪动。这两根z型挂载杆,可以再往中心板里面放,需要在中心板里面打上两个孔。
   总之就是把云台往飞机重心位置挪动,云台部分重心尽量往Z型挂钩直角处移动。。
  下面是最终测试视频
    云台用的淘宝200多的两轴云台,参数调了一下,但还是不太理想,云台还是会抖动。会有果冻,比以前好的多了,减震球还在路上,到了继续测试。用的1238榉木桨,已做好平衡,航线飞行,13分钟左右,设置3.7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有了~不知道V3和V2有什么区别

v3 刷新频率快一点,飞控响应速率比v2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模友,你最后选的多大的电机,35系列还是41系列的,我也刚换了550机架,用的之前的2216电机,感觉续航很 ...

3508吧考虑 续航朋友他用下来说是20分钟以上带云台GOPRO  4S电池也实惠点
4110 时间反而比3508短 电池用6S 代价大点 朋友这么和我解释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3508吧考虑 续航朋友他用下来说是20分钟以上带云台GOPRO  4S电池也实惠点
4110 时间反而比3508短 电池 ...

感谢答复,对我很有参考价值。可能我就选3508的4s电系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答复,对我很有参考价值。可能我就选3508的4s电系列了。

不客气 相互探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