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3a尾翼转向问题

楼主(2015-06-09):
最近新入一架雷电3a,地上测试一切正常,可是上天了后,垂尾打左,正常情况下机身应该向左倾吧,结果机身却会向右倾。变成了向右转,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当时风速并不大,求解释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垂尾转动飞机只会水平转动,你说的是左倾。
是否方向联动了副翼,
而且副翼的设置是反的?

把控的方向和飞机舵面成组的拍照片发来看看。

网友:
地面调试,打方向舵看副翼是否出现联动

网友:
打错了?难道是传说中的舵面反效?

网友:
此架飞机的通病,似乎无解,最好找个空旷的地方飞,要不然,桨就....................

网友A:
正常的 看下图 红色是飞机方向舵 黄色的是飞机中轴线  把方向舵从中轴线分开  蓝色F1、F2的是当方向舵向左打的时候  方向舵上半、下半部分受到的力  而方向舵上半部分比下半部分面积要大 所以F1大于F2  所以飞机有像有滚转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看下图 红色是飞机方向舵 黄色的是飞机中轴线  把方向舵从中轴线分开  蓝色F1、F2的是当方向舵向左 ...

你讲的这个适合很有道理,那就是飞机设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