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不知道 i-soar 相机安装位置啊 上几个3d图

楼主(2015-06-10):
看图
尾管插到刚刚好被机翼中段压住即可 图上为收缩状态

图传隐蔽安装位

GPS机翼中段隐蔽安装位

驾驶摄像头隐蔽安装位

正射云台和前视云台安装示意图

正射云台和前视云台安装示意图

网友A:
敢问楼主你的空速计就是这样装的吗?有用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速计有两个接口一个是动压口接进风的,一个是静压口,那么问题来了,静压口也要接管子吗?管子接了接到哪里去?希望楼主能在百忙之中回答我两个问题,小弟在此先行感谢!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你的空速计就是这样装的吗?有用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速计有两个接口一个是动压口接进风的,一个 ...

实测ok么有问题, 静压管在下面 请仔细看

请对比这样安装的空速和地速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ok么有问题, 静压管在下面 请仔细看

昊哥,我也是用果子飞控但是我的载机是大胖子,你能教我装在那个位置比较好吗?静压管可以不接管子吗?只接进风口。你的OSD界面地速和空速极本吻合。

网友:
这么说是不是可以挂3个摄像头

网友:
3个摄像头,两个云台,太奢侈了吧

网友:
小头挂n个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能挂载微单云台!机头云台有更多细节吗~期待中

网友:
这是啥软件

网友:
设计者确实用心了,这个飞机设计的非常不错

网友:
学习了,很棒的设计!

网友:
下面挂云台,起落架是啥样的??

网友:
为神马不用标准起落架  因为标准起落架场地要求高  容易狗吃屎和损坏机身

网友:
这种正射云台有没有成品?想了解下,才入了双子星,对这个飞机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