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用在PIX上显示无数据,怎么回事? 手机打字

楼主(2015-06-10):
之前用在APM上好好的,现在移到PIX上,就没数据了,也重新调试过了,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呢???如图

网友:
PIX   TEL1 和TEL2 交換一下 試試看  ,
您的 OSD 刷機軟件  有中文  哪裡  下

网友:
调参软件里把serial 3 的一个什么参数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你按下图设置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你按下图设置一下就好

这个必须得试试,我的osd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的!

网友:
q求中文软件地址

网友: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