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摄像头 选择

楼主(2015-06-10):
想问问 有人用过x宝  2,,30的那些摄像头吗?  太便宜了 感觉不太靠谱的样子。 想知道一下效果, 有用过的模友说说哈。

网友A:
建议不要买,会变色的,我推荐你买这个,(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板主留)一定要加控制板,这个飞行时可以减少逆光看到地面颜色变差,还有就是希望加个上个金属盒子,这样对摄像头最大的保护,没有盒子摄像头很容易坏掉,我个人因为这个坏了几个了。

网友A:
建议不要买,会变色的,我推荐你买这,摄像头一定要加控制板,(某宝卖120左右,慢慢找最低才43)这个飞行时可以减少逆光看到地面颜色变差,还有就是希望加个上个金属盒子,这样对摄像头最大的保护,没有盒子摄像头很容易坏掉,我个人因为这个坏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买,会变色的,我推荐你买这,摄像头一定要加控制板,(某宝卖120左右,慢慢找最低才43)这个 ...

控制板 是指那种ccd 的调参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板 是指那种ccd 的调参板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买,会变色的,我推荐你买这,摄像头一定要加控制板,(某宝卖120左右,慢慢找最低才43)这个 ...

可是我打算用在250上面 加了外壳感觉好重

楼主:
还有些什么 1200线  1400线是虚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打算用在250上面 加了外壳感觉好重

那你看着办吧~反正坏了也可以返修的

网友:
那些没壳摄像头固定的螺丝非常接近主芯片,一点变形就坏了,反正我坏过几次,以后都不用的了。我也只是正常降落也坏了两次,加了金属盒子两个月没坏过了,当然,这是我的经验,只供参考,几十克的重量对于250也实在是重了点,希望楼下的有更好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些什么 1200线  1400线是虚标的吗?

如果你的显示器是1080*1920,那么700线已经非常清晰了,这个还要看显示器啊,对于1200线那些我没用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买,会变色的,我推荐你买这,摄像头一定要加控制板,(某宝卖120左右,慢慢找最低才43)这个 ...

可否pm个链接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显示器是1080*1920,那么700线已经非常清晰了,这个还要看显示器啊,对于1200线那些我没用过哦。 ...

也是 你说的对。。 我的显示器才800x600 哈哈。。 普通的7寸屏幕  看来真的700线够了

网友:
反正我用到现在也没出现变色神马的。。。。

网友B:
楼主,别迷信神马多少线了,图传本身最高承载也就600线,
700线的摄像头都用不完,1000线,有必要吗?
反正我固定翼上一个80元的摄像头,700线的高清用的很好,
四轴上一个45元的摄像头也用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迷信神马多少线了,图传本身最高承载也就600线,
700线的摄像头都用不完,1000线,有必要吗?
反 ...

恩恩 我只是好奇 看到淘宝有些 2  30的 怎么会那么便宜。。 想看看有没有模友用过 讲一下效果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 你说的对。。 我的显示器才800x600 哈哈。。 普通的7寸屏幕  看来真的700线够了

700线都高了,现在用的模拟图传最高也就500*582,换算下来420线。500线的摄像头足矣,不过现在主流都是700线了,买700线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线都高了,现在用的模拟图传最高也就500*582,换算下来420线。500线的摄像头足矣,不过现在主流都是70 ...

这么说 瓶颈还在 图传设备上面啊。。

网友D:
我用的就是20多的摄像头,,之前买的就是100多的什么SONY方案的,坏了2个,,后来就一直用的20多的这种带金属外壳,,质量很好,,效果我不说多好,反正能看的见~~~

图传的效果就这样了,你摄像头再清晰也没用,,反正传过来也就这样了,贵的摄像头细节方面要好一些,不过那对于你FPV真的有用吗?我觉得没用,,2,3十的就好,便宜实惠,,炸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20多的摄像头,,之前买的就是100多的什么SONY方案的,坏了2个,,后来就一直用的20多的这种带金 ...

能发链接来看一下吗  你买的那种  夜视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 图传基本就认路,  本来屏幕分辨率也不高 太好的摄像头也发挥不了

网友E:
原来用3*40的,效果不好。后来用7*80的。感觉好很多,都是C cd的板机,还没用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20多的摄像头,,之前买的就是100多的什么SONY方案的,坏了2个,,后来就一直用的20多的这种带金 ...

求pm关键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链接来看一下吗  你买的那种  夜视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 图传基本就认路,  本来屏幕分辨率也不高 太 ...

链接就不发了,,某宝卖这种摄像头的没有几家~~~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夜视效果不清楚,晚上没有去飞过,白天我认为影响是不大的,,区别有,不太大,我认为绝对对不起价格的区别。我都是买的垃圾摄像头配的2.1MM的镜头,,我要求比较低,穿越用的,我认为只要能看的见障碍物就行了,看那么清楚也没有用。

网友:
而且模型店卖100多的SONY方案的,,安防店里也就6,7十块,,自己找吧~~~一模一样的

网友:
注意看是ccd还是cmos ,必须要ccd ,cmos有画面拖尾和水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买,会变色的,我推荐你买这个,(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板主留)一定要加控制板,这 ...

你推荐买哪个?没看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用3*40的,效果不好。后来用7*80的。感觉好很多,都是C cd的板机,还没用坏过。

求关键词

网友:
ccd的有可能和飞控有兼容性问题,不能叠加OSD。

网友G:
其实主要的区别就是 ccd cmos 还有就是芯片方案

ccd呢不会有果冻。。。然后芯片方案会在叠加osd的适合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主要的区别就是 ccd cmos 还有就是芯片方案

ccd呢不会有果冻。。。然后芯片方案会在叠加osd的适合有 ...

恩恩 最近慢慢了解了相关信息 明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关键词

4140*673性价比很好,但多数都不兼容o s d。价格80多,对比40多的其他摄像头时,你会发现,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网友:
加个上个金属盒子,这样对摄像头最大的保护,
30-40的用着也还行,只要不是晚上,白天跟SONY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