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前辈们推荐个配置参考,科研用机

楼主(2015-06-10):
朋友做实验,需要用到
无人机
,找我帮忙。无奈我穷鬼一枚,没玩过大机,也没怎么关注过
要求很简单,能挂载1kg负重,飞至1000米高空。续航总共2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求配置

网友A:
这样的飞机你需要准备个5位数吧。

网友B:
1kg负重 到是没什么难度, 还要1000米高空,留空20分钟。。。。。。

楼主:
负载要求已经降至500克

网友C:
H4 机架 15寸桨 电池6S 1W 遥控器D10 图传5.8 飞控nzaz v2 负载500g 差不多就是gou4加云台了 电机朗宇4XXX系列的360-400KV

网友:
貌似我的650就可以,云台卸了挂在2斤没问题,上10000的电池留空时间大概30分钟差不多

楼主:
朋友说想用六轴,麻烦各位基于六轴推荐配置
E800 配飞越680(换加长电机座) 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D:
无人机是什么概念,固定翼还是多轴,1000那么高,多轴降落还是有风险的,你那没航线啊,现在的商业飞控都限制高度距离了,20分钟还是容易,6s一万电池,15寸桨

网友(2015-10-26):
只要用1W的电池,15寸桨,4轴,能满足,但是飞1000米,确实高了,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