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不接派是不是连起飞都不行

楼主(2015-06-10):
入手精灵3, 发现不接发射机的数据线到苹果,发射机显示红灯,和飞机都不能通讯,也就是说连飞都不要想飞,正常吗

网友A:
你是不是在禁飞区域?!可以去dji网站上看看禁飞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在禁飞区域?!可以去dji网站上看看禁飞区域~

当然不是,在家里呢,不接派启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在家里呢,不接派启动都不行

我只知道在禁飞区无法启动

网友:
没解锁吧?

网友:
没玩过  哈  顶下

网友:
先学习再摸索最后实践自然就灰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在家里呢,不接派启动都不行

激活以后就可以飞了啊,首次开机要激活以后应该可以飞的吧

网友:
先连接APP 激活之后可以免连接起飞

网友B:
哎··就不可以先看看说明书再问这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就不可以先看看说明书再问这些吗·

网友:
小伙子激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