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里面的钽电容

楼主(2015-06-10):
请教老鸟们,因不小心接错了电池舵机测试仪上,导致舵机里面一股青烟,但是还能用就是特别热,拆开看了一下,应该是电路板上的钽电容烧了。
这个舵机肯定是不能上天了,拆了当灯控。不过那个电容想换了,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么?

我的舵机是普通的9g舵机,电容大概是3x1mm的尺寸,土黄色的。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当灯控,用普通电解电容亦可以,一般2.2UF/6V左右,容量大小一点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当灯控,用普通电解电容亦可以,一般2.2UF/6V左右,容量大小一点没关系。

网友(2015-07-27):
搜一下相同型号的主板图或者咨询厂家(这个比较难),上面有型号和编码,找到型号就好买了,某宝有专售钽电容的

网友B:
3X1 mm這麼小,估計是 4.7uF 6V ,折開另外一個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X1 mm這麼小,估計是 4.7uF 6V ,折開另外一個看看就清楚了.

拆了另外一个同型号的,那个电容上什么字都没有,跟一块黄泥巴似的。

网友:
如果樓主不怕麻煩的話,折下電容用萬用錶來量及拿其它的電容對比一下,需然不能夠準確知道容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