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突然蹊跷,求围观

楼主(2015-06-10):
亚拓450L,一年多前装蓝壳(那时430大洋啊)K8,一年多来表现优异,前几天飞完3块电池,第四块电池上电后滴滴响,推油门没有任何反应,其它通道全部正常。换电池、屡次重启、电调校行程、接调参重调,都没有解决。太蹊跷,分析不出什么原因,没有解决办法,来这里求教。有没有遇过同样情况或者有解决办法的大侠高手,赐教赐教,十二万分感谢!

先送福利一小份

网友:
换吧。现在 168 一个

网友:
有点像范冰冰

网友A:
检查线插头

楼主:
电调线没有问题,用的方法是跳过K8,电调接舵机调试仪,电调和电机运转正常。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线没有问题,用的方法是跳过K8,电调接舵机调试仪,电调和电机运转正常。谢谢你!

你可能碰了油门微调,没注意,油门不在最低位,电机不运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你可以接好后在叫的情况下,向下调油门微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碰了油门微调,没注意,油门不在最低位,电机不运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你可以接好后在叫的情况下 ...

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好的,我下班后回去试试,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碰了油门微调,没注意,油门不在最低位,电机不运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你可以接好后在叫的情况下 ...

网友:
怎么老卖肉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按提到的方法,都没有解决

网友C:
我K8从来不接电调在K8上,你用难道用K8定速?如果不是,那就接接收上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K8从来不接电调在K8上,你用难道用K8定速?如果不是,那就接接收上保险些。

我没用传统接收机,用的是speaktrum卫星天线,所以电调只能接到K8上。这个做法本身来说,接线简单非常多。

楼主:
人家有付出,自己总要有些回报吧。在回报的方法里面,这个最直接最方便的,也想不出其它方法。这个思路也许可笑了。不过放图是有些半开玩笑半诙谐的意思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传统接收机,用的是speaktrum卫星天线,所以电调只能接到K8上。这个做法本身来说,接线简单非常多 ...

那没办法了,哈哈。

网友:
建议重新设置电调行程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换了陀螺仪的线就没事了,线看着没问题,但是就是用不了。。。你可以换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