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螺距稍微一大就向锁尾方向自旋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6-10):
如题陀螺是飞越zyx锁尾
舵机
是飞越9257,悬停状态下尾巴没问题但是螺距一大就不行了,原先同样的设置飞行正常但是小炸修好后尾巴就这样了,请问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1 尾滑块靠尾波一点
2 加大螺距补偿

网友B:
调整飞机中立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飞机中立点
本贴也碰上这类问题,好象是舵机臂改变了角度,导致迎角加大,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是不是说明舵机有滑齿情况?

网友D:
扫不扫齿你看看舵机转动时有木有打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