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PM自动模式下关控的问题

楼主(2015-06-10):
首先任务规划写入航点解锁后手动控制,加油升空,到达一定高度后切自动模式。【自动模式的第一种理解】切自动模式后,飞机到达第一个高度航点后开始执行任务,此时可以关控,飞机将自动飞行,直到返航盘旋,再开控手动接管降落。就是说,切到自动模式后是否可以关控省电坐等自动返航盘旋?
【自动模式的第二种理解】切自动模式后,飞机到达第一个高度航点后开始执行任务,此时不可关控。若关控,模式PWM输出为中位值(如1520),关控则切换至之前模式设定中的第4种飞行模式。若之前飞行模式4(PWM1491-1620)为“自动”则关控后自动执行任务,若飞行模式4(PWM1491-1620)为其他,则关控后切换到其他模式。就是说,若航线设置较远超出遥控距离相当于关控,飞机是否依然继续在自动模式下执行任务?
简而言之,我的疑问就是:自动模式下可以关控吗?若想关控(飞出遥控距离也算是关控),飞行模式4(PWM1491-1620)是不是必须设置为“自动”?

描述比较复杂,麻烦热心人士解答一下

网友A:
自动模式是属于飞行模式之一,APM指定第5通开关做飞行模式选择。
关控后的动作,看是否设了失控保护及指定的模式,一般是由第3通油门来设定。
你的理解比较适合DJI的做法,在APM不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模式是属于飞行模式之一,APM指定第5通开关做飞行模式选择。
关控后的动作,看是否设了失控保护及 ...

您的意思就是说,若想关控后继续自动执行航线,则关控后pwm输出值对应的飞行模式必须是自动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说,若想关控后继续自动执行航线,则关控后pwm输出值对应的飞行模式必须是自动对吗?

问这样的问题。。。比较建议你搜下 APM飞控使用第一课,然后找你的答案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样的问题。。。比较建议你搜下 APM飞控使用第一课,然后找你的答案比较快。

我用apm几个月,就剩这一个疑问也想明白了。还是自己飞飞看吧。固定翼固件下,apm输入的第八通道是控制模式转换的。

网友:
额   APM 不是应该第五通道控制模式吗

而且失控触发是以油门低于某阀值作为信号    此时无论模式如何都会触发自动返航   而不是用失控时5通道PWM作为失控保护

话说 我好像在地面站看到过  失控是否继续执行任务的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apm几个月,就剩这一个疑问也想明白了。还是自己飞飞看吧。固定翼固件下,apm输入的第八通道是控制模 ...

固定翼飞行模式无法输入第8通道,第5动足够用了。
APM的飞行模式是在第5动开关,我按官网教程与第6动混控成6种模式,编制如下方便切回自返。

是因为固定翼不像多轴固件,扩展调参没有第7,8动的选择如下:

另外失控保护要到MP里的失控保护页完成指定,(也可以在参数页)
无线电失控:20秒内先自由盘旋,20秒后自返。第3动油门要在控里打开F/S功能,利用微调把油门PWM低到指定值(950),设好就可以关控启动自返。
参考多轴设定页:

还有低压保护,GPS/地面站断讯保护,电子围墙等,可以参考官网介绍,有些参数要选择/设定,包括你想要失控还继续执行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行模式无法输入第8通道,第5动足够用了。
APM的飞行模式是在第5动开关,我按官网教程与第6动混 ...

实践出真知…我的疑问已解决。总之,谢谢你码了这么多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行模式无法输入第8通道,第5动足够用了。
APM的飞行模式是在第5动开关,我按官网教程与第6动混 ...

关控之后,如图。话说你的地面站版本...

关控之后

关控之后

关控之后

关控之后

固定翼固件8通道定义

固定翼固件8通道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控之后,如图。话说你的地面站版本...

了解了,你是用第8动作为模式切换,我是用第5动。
关控我是用油门输出低于950启动自返。
这跟MP版本无关,我是3.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你是用第8动作为模式切换,我是用第5动。
关控我是用油门输出低于950启动自返。
这跟MP版本无 ...

你好  刚看到你做过纸飞机,能发给我图纸吗...谢谢iamzanqua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