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环奇大脚改造fpv

楼主(2015-06-10):
直接看图,环奇大脚+5寸显示屏+车用摄像头+200元不到图传,图传效果很一般,实际拉距100米不到

网友:
我也想这样玩!

网友:
刚买了台734准备这样玩,734和732纠结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734

网友:
其实挺好玩的

网友A:
请分享一下,显示屏是怎样固定到枪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分享一下,显示屏是怎样固定到枪控上的?

显示屏底座和枪控左边的外壳各打两个眼,用螺丝联接固定,很简单但很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