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xg7 怎么设置6通道flap使用右上角的三档开关

楼主(2015-06-10):
麻烦问下xg7 怎么设置6通道flap使用右上角的三档开关,麻烦高手告知谢谢。
说明书上说DEVICE SELECET设置成FLAP:SYSTEM就可以使用右上襟翼开关做切换。我设置了没有反应,谁能告诉我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请问您设定了襟翼量了吗?
在功能菜单的襟翼系统里进行了设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设定了襟翼量了吗?
在功能菜单的襟翼系统里进行了设定吗?

我是想用这个三档开关来控制A3飞控的,自动增稳、普通增稳、关闭增稳。怎么可以实现了。使用7通道可以很容易实现,我现在换了个6通道的接收,在flap通道能否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B(2016-04-2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问题

解决了

网友B(2017-02-1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你是怎么设置的?我也要调

网友(2020-05-07):
楼主是怎么设置的,我玩FPV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说明书也没说

网友:
分享一下解决的方法吧